Siemens软件
wincc 7.0 不能建项目

楼主(2012-03-26):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西门子WINCC7.0不能新建也不能打开项目,报 cannot open/create WINCC project----------project manager can not start basis application XREF

网友: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
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2622421700001

网友A:
如果新建项目出错,可能是你的软件没有安装好,建议你重新安装wincc软件,安装时注意以下几点:
1、操作系统建议你使用纯净版操作系统,不要使用GHOST版操作系统,因为GHOST版本身带有一些软件可能会与WINCC软件冲突,导致安装不成功,参考兼容性列表:
《SIMATIC WinCC V7.x,V6.x 及 V5.x 和哪些产品兼容?》: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21927773
2、先安装WINCC软件、再安装杀毒软件,安装时可以关闭防火墙。
3、安装时注意安装的提示,比如缺少消息队列、SQL、IIS软件未安装等,按照提示满足安装要求就可以,wincc7.0 sp1软件无需单独安装SQL,因为都有集成在一个软件安装包内。
安装wincc多注意细节问题,只要你的安装文件完整,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你可以重新安装试试。

楼主:
以前是能用的,用了一些时候就不能用了,可能禁止了某些服务,后来在360里把所有禁止的都恢复启动了还不行,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