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个小型铣床自动化改装的最优方案

楼主(2012-03-26):
最近一个老板要我把他的小型铣床进行自动化改装,说用这个检查下我是否对工控懂。

他的铣床工作状态如下:拨杆向左拨动时,在拔叉的作用下,铣床向左运动;向右拨动时,

铣床向右运动;拨到中间,则铣床停止运动。

因此,我做了如下的改造:用气缸来驱动拨杆,当气缸向右运动,则驱动拨杆向左转动,在

拨叉的作用下,铣床向左运动;当铣床工作台碰到限位开关(自动复位开关)时,时间继电器

工作,铣床自动向右运动,当运动了设定的时间后,继电器复位。则铣床又重复以上运动,但

操作工人断开供电开关时,则铣床停止,取下工件。

具体的模型见下面:

楼主:
那位老板说用时间继电器来控制不稳定,只要两个限位开关就可以实现。

可能是我的见识不广,没想出用什么方法来做,请大家不吝赐教。

给出你们经济而又可靠的方案出来讨论。

网友A:
你的操作杆只是实现控制如汽车的操作杆   还是驱动功能如电机?

楼主:
对:jianfeng01关于你的操作杆只是实现控制如汽车的操作杆   还是驱动功能如电机?内容的回复:

就是如汽车的操作杆,拨叉就像齿轮箱

楼主:
您有什么经济而可靠的方案吗?

网友B:
工作台两边各放一个限位开关,之后互锁。(像电机的正反转一样)

初学,给点建议。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对:a271125191关于工作台两边各放一个限位开关,之后互锁。(像电机的正反转一样)初学,给点建议。希望对你有用内容的回复:

首先谢谢你的回帖。

但我想知道你准备采用什么样的限位开关?该开关是带自复位功能还是手动复位功能?能给出一种能实现这种功能的限位开关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