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RG原点检测问题

楼主(2012-03-26):
目前用的是欧姆龙的CP1L,在ORG指令中执行的是原点检测的命令,当然界限传感器和原点接近传感器都有。执行原点检测好了后,是不是意味着原点确定了?那原点到底是多少呢?用A276来读取脉冲输出当前值还是怎么的,没明白啊!请高手帮忙哈~~~

网友A:
执行原点检测完成之后,原点就确定啦。就可以使用绝对定位及相对定位啦。

网友B(2012-06-01):
如果原点确定,A276当前值应该会清零的,也可以自己清零。

网友C:
原点确定以后,当前脉冲值的寄存器就会清零。

网友D:
A276是只有在搜索原点时才用得上吗? 还有A276都直接有脉冲数了,还要PRV干嘛的呢?求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