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这个宝贝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2-03-27):
请问各位老师:这个宝贝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啊?
这个是笔记本电脑的电源线上面的。

网友A:
抑制射频干扰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抑制射频干扰用的。

嘿嘿。这问题还是很少问及的。

网友C:
很多地方有这个东西,我的电脑显示器数据线上也有,USB延长线上也有,估计是抗干扰的

网友D:
一直没有主意过这个问题,不过我同意3楼的说话,估计就是抗干扰用的。

网友E:
估计就是抗干扰用的。

网友F:
     抗干扰用的磁环呀。一般DC 电耗都会的的说,你用刀砍开看看就知道

网友G:
磁环,抑制干扰。和变频器加输出电抗器一个道理

网友H(2012-04-26):
一般信号线上用的,是抗干扰的

网友E:
抗干扰用的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