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420变频器出现的报警问题

楼主(2012-03-27):
我厂的一台420变频器,在运行的过程中,出现了故障灯(过载报警)亮,无法解除,具体情况如下。

变频器上显示一个数字(频率)不会跳动,(另一台正常的,显示的数字频率会跳动),此时无法开启水泵运行。

现在的问题是:

    1、怎么查变频器的故障代码?

    2、故障怎么解除?

厂家给的方法是:

420变频器的设定

1、先检查故障出在哪里?再看面版上显示的故障代码是多少,对应检查,解除内外在的故障后进入参数P3981设定成1,如果故障解除就行。

2、按上面的操作不行就要复位出厂设定值,把P0010设定成30P0970设定130秒后复位出厂设定值。

3、复位完后把P0700设定2P0748设定1P1000设定1,就完成了。

但是不管用。请高手指点。

楼主:
有哪位高人知道,请支招。

网友A:
    你现在的故障代码是什么?你可参数手册进行复位试试,检查设备外围

楼主:
没有故障代码,不知道怎么查故障代码?

网友B:
故障代码就在你的显示面板上就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