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通通讯求助

楼主(2012-03-27):
维纶通的屏和西门子200通讯150米怎么做?需要加什么东西吗?

网友A:
485通讯  可以的

网友B:
理论上,RS-485通讯最大距离可以达到1200米的,但仅是理论上。。。

目前实际项目中遇到的最长的在200米左右,使用屏蔽双绞线,直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