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TWDLCAE40D型PLC污水处理系统

楼主(2012-03-27):
我做一个污水处理系统,使用施耐德TWDLCAE40D型PLC,模拟模块是TM2AMM3HT,模拟量%iw1.0口始终不能采集数据。模拟模块的24VDC接PLC主机的24V.电流信号分别接IN0的+、—-,NC为空。模拟模块配置在硬件---添加TM2AMM3HT,完成后配置模块%IW1.0、%IW1.1为4-20mA,范围为普通,最小值0,最大值为4095,确定后按接受按钮,编制程序

LD    【 %IW0.1.0 < 16 】
ST    %Q0.0.1
LD    【 %IW0.1.0 < 500 】
ST    %Q0.0.2
LD    【 %IW0.1.0 < 1000 】
ST    %Q0.0.3
LD    【 %IW0.1.0 < 2000 】
ST    %Q0.0.4

传送到PLC,切换动态显示 %IW0.1.0内的数值始终为0.请老师帮助解答,谢谢!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网友A:
寻址错了吧,iw1.0,iw0.1.0是模拟电位器吧

网友B:
用1.1通道试试。看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C(2014-08-03):
引用 网友A:
寻址错了吧,iw1.0,iw0.1.0是模拟电位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