氨罐毛细管液位,白天下降,晚上上升,什么原因

楼主(2012-03-27):
氨罐用毛细管液位计,长约20米,每天早上8点左右开始缓慢下降,到下午5点左右以开始上升,20点到7点之间比较平稳。

问下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难道根据太阳的作息来工作还是受气温的影响来调节,是否是毛细管内的硅油流失或者硅油变质。

网友A:
楼上的偶要收版权税了。

网友B:
是否室外安装?受太阳照射?是否高压侧低压侧阳光照射不均匀?一侧有阳光一侧没有。

早上8点太阳照射,温度上升,下午5点太阳下山了,温度下降。

温度变化,毛细管硅油热胀冷缩。产生影响。

网友C:
可以先校验下变送器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如没问题,就支持下四楼把

网友D:
毛细管硅油热胀冷缩,我也有此想法

网友E:
我们厂有相同问题,将毛细管紧贴罐壁安装,并采取保温措施即可。

网友F:
看样子是受到了温度的影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是受到了温度的影响

网友H:
蒸发 冷凝 压力 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