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交流
关于士林PLC不能修改问题

楼主(2012-03-27):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各位老师好,现在请教一个问题,我在修的设备的PLC是士林AX2N-128MT,扩展是AX0N-BER-ES和FX2N-8EYT时用的是三菱GX软件和数据线,程序能上载,但却不能修改或下载,显示“RAM在运行中禁止写入”,不管PLC外的指拨开关在RUN还是STOP状态都显示这个报警,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程序能上载?是PC写入PLC?无需下载,程序另存即可。不要在线修改,修改后再写入PLC。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
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27222038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