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公告
温控仪高手请进

楼主(2012-03-27):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有哪位大侠搞过温控仪呀,我有一个INT2000 Pt100-6温控仪怎么去设置呀只有一路不报警其他几路都显示错误,有这个仪表的说明书吗

网友:
您只要找到它的说明书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A:
应该找到说明书,仔细研究说明书!!!!!!

网友B:
传一份说明书,我给你解决。

网友:
还真没用过这个仪表。

网友C: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
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2722195400001

网友:
找到仪表说明书,仔细看看,把输入信号类型,零点、量程、报警类型、回差等都设置正确了,应该就差不多了。上厂家网站去下载说明书,或者跟供货商要说明书。

楼主:
老大们呀没有说明书呀我们是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