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传感器测量电机转速?

楼主(2012-03-27):
我的PLC是三菱FX1N-40MT,想用传感器来测量电机的转速,用了SPD指令输入X0 ,但F930触摸屏不能成功显示转速。望老师们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
要加编码器的吧?难道你电机自带编码器的。。。

网友B:
测量电机转速可以使用编码器、接近开关、磁电式或电涡流式转速表,磁电式或电涡流式转速表测量比较准确,但价格稍高一些,在测量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编码器和接近开关,这些设备有的是输出4---20mA信号,有的是输出脉冲信号,PLC都可以接受,只是使用的PLC模块和组态不同,但都能实现转速测量。

网友C:
非得要进PLC?

测试电机倒是也可以,但是不能进PLC了,

不行就用转速表或者编码器吧~~

网友D:
用槽型光电开光和计数器配合就可以搞定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2楼的老师能详细一点吗?我是用传感器测的,但感觉测出来的转速不对,

我是这样试验的:在一个玩具电机的轴上安装一块铁片,每转一圈靠近传感器2次。就是每周取2个脉冲,我以一秒钟时间为单位来计算,用N=60*D0*1000/2*1000=30*D0。显示出来的转速是7800转/分钟。但是这个电机好像不应该有这么高的转速。

网友E:
有专用的模块吧;网上找找吧;

楼主:
我的本意就是:不用模块行不行?因为要考虑成本。

网友F:
脉冲密度比较低的话  用SPD是不准的。。

高密度的用SPD (也即是在设定的时间内检测输入脉冲数)   比较准确

低密度的用 测量脉冲间隔所花的时间   比较准     脉冲信号采用每圈发一个脉冲 2个的话很难做到均匀发出

时间的测量 :如果有空余的脉冲输出通道    就要这个作为时基。  比如发个10K的脉冲 那么时间精度达到0.1MS

楼主:
可以了,就用上面的方法。我用1500转的电机 3000转的电机分别试过,基本准确。

谢谢各位的回帖

发帖要给分吗?怎么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