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问题请教

楼主(2012-03-27):
各位好:

请教个问题,如下图,我现在需要找到图1里PIW2250是外部那个点。

在硬件组态里发现这个点是来自其他PLC的

打开这个PLC,确发现没有这样的输入点,就是piw2250.  是不是我找的方法不对,在第一个图里,2250只是起始地址,而不是另一台PLC的绝对地址,是这样吗,如果是,那么piw2250应该对应第二台PLC的那个点呢。

网友A:
   与别的设备通讯用的这个地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别的设备通讯用的这个地址呀

是的哇,但是这个地址是通信的这台设备的那个地址

网友C:
通迅组态时的地址与实际I/O模块组态的地址不能相冲突的

网友D:
"I地址"栏内的2250即是你要找的PIW2250

网友E:
地址"栏内的2250即是你要找的PIW2250

网友F:
这是网络通讯是组态的一个地址,要知道这个地址具体是哪个地址,要看组态的通讯方式是主从方式还是其他方式,还要看另一台plc的通讯设置。

楼主:
对:睿科----工者之师关于"I地址"栏内的2250即是你要找的PIW2250 内容的回复:

是这样的,但是这个2250对应的是这个从站中的那些地址呢。

网友D:
图片看不清楚。但应该是您的相应从站的某一个I/O模块的第I0.0~I0.7和I1.0~I1.7这16个输入点。 有机会多交流,我的QQ:1105876515 睿科机械

楼主:
对:睿科----工者之师关于图片看不清楚。但应该是您的相应从站的某一个I/O模块的第I0.0~I0.7和I1.0~I1.7这16个输入点。 有机会多交流,我的QQ:1105876515 睿科机械内容的回复:

我看了,不是相应从站的某一个I/O模块的第I0.0~I0.7和I1.0~I1.7这16个输入点。

楼主:
对:彩云之滇东北关于这是网络通讯是组态的一个地址,要知道这个地址具体是哪个地址,要看组态的通讯方式是主从方式还是其他方式,还要看另一台plc的通讯设置。 内容的回复:

嗯,第一张图所在的PLC是主站。用的DP耦合器通信。直接move来的,第一张图就是通信。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