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个题目,大家看看能不能实现

楼主(2012-03-27):
ABB变频器 ACS510系列  客户要求在电流或转矩到达一定值的时候,停机防止损坏机械传动。并且不能启动,要求电工到现场查看机械设备无问题后才能启动,要求,尽量不增加外部设备(资金有限) 用变频器本身功能实现  大家看看有什么良方啊

网友A:
我来说一下,抛个砖来引玉

设个极限值(电流或者转矩),并监测,到达报警值时停止输送,并让继电器输出,等电工检查没有问题后,复位一下,就可以继续工作.

我也是才了解ABB,具体参数还不熟,说的不对的地方,各位见谅

网友B:
设定一个符合要求的频率值,定义辅助触点。通过这样来实现。

楼主:
方向对头 有具体的参数设置么

网友C:
设定一个继电器(14参数组)的输出来监控电机电流(32参数组),电流达到极限后接通。继电器触点接DI端子,设置该DI端子为外部故障(3003),这样可以不?

网友D:
变频器有过流保护,可以设置一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有过流保护,可以设置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有过流保护,可以设置一下吧。

试验测试 不行。变频器只是将电流控制在极限值之内 加速提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