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容

楼主(2012-03-27):
       原来一直用的是指针式表测量小电容的好坏,现在厂里的那类表全没有啦,采购了二只进口的数字式万用表,请问如何用其测量电路板中的电容的好坏,及其风机中用的电容容量够不够?

网友A:
我用过FLUKE的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容,型号为F15B,测量普通的电容,可以测量几十μF,我们执行器上的电机电容都是用它来测量的比较准确。

网友B:
使用MF47万用表测量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C:
要想准确测量必须将电容拆下来,逐一测量。

网友D:
用指针表测量电解电容,靠表针摆动幅度判断容量大小,会经常误判。以前没有电容表时,几十年就那方法测,有了电容表才发现太误事了。修TV时,4.7μF的电解电容测量就错判了,浪费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