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求助

楼主(2012-03-27):
三菱FX2N-48MR主机,数据寄存器D0的数据受外部设备的影响可能会随时变化,现在要求D0维持3秒不变,3秒过后系统自动启动。如果在3秒内D0有变化,则重新开始计时。用T0定时,M0做系统运行标志,X1做停机按钮。一定强调要连续3秒D0不变后才能自动启动系统。请各位大侠给出程序。

网友A:
D0的数据3秒不变?

哎呀...

减法运算行不行?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B:
太简单了,联系QQ491589671

网友C:
不难,赶快联系2楼吧。。。。。。

网友D:
用3秒tim ,在3秒内始终向D0内传送固定数据(可先用微分指令读取实时值,再传给d0)到3秒后取消传送

网友E:
将D0数据传送到另一数据寄存器(比如D10),将两者不断比较;两者不同则重新传送数据,再行比较……

不知这样行不行。

楼主:
5楼提供的思维和我的差不多,先比较,用比较触点定时,再传送数据,一定要注意时序。已经实现了。谢谢

网友F:
LD M8002

MOV K0 D10  //首次上电将D10清零

LD= D0 D10

ANI X1

OUT T0 K30  //D10为D0上个扫描周期的值  D0=D10时,T0开始计时,超过3s后,T0  ON ,若计时过程中按下X1,则停止计数

LDP T0

OR M0

ANI X1

OUT M0

MOV D0 D10  //最后将D0写入D10

END

楼主(2012-05-08):
引用 网友G:
M8002MOV K0 D10  //首次上电将D10清零LD= D0 D10ANI X1OUT T0 K30  //D10为D0上个扫描周期的值  D0=D10时,T0开始计时,超过3s后,T0  ON ,若计时过程中按下X1,则停止计数LDP T0OR M0ANI X1OUT M0 MOV D0 D10  //最后将D0写入D10END

对,你思维和我一样,我已经实现了,谢谢你!

网友H:
学习了!

有需要PLC编程学习的朋友,请了解苏州众为PLC培训中心,只做PLC培训,专注更专业,详情了解请联系众为罗老师18662604249  QQ:1750597091   网站: http://www.plcsz.com   还有免费资料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