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仪表擂台第七十期-取压点的日常维护

楼主(2012-03-27):
在线气、液体压力测量中,尤其是含有杂质较多的场合,取压点的堵塞往往造成仪表及系统不能正常工作,你在工作中都遇到过哪些这类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请分享您的宝贵经验,谢谢!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测量仪表接在管路上,因为没有流体流动,不会造成测量点堵塞。如果测量点有泄露,这种可能有。只要没漏点,就不会堵塞。

网友B:
我们厂的锅炉是循环流化床锅炉,炉膛烟气压力、风压、风量取样点会出现堵塞现象,最初,我们发现堵塞后用压缩空气进行吹扫,有时由于烟气或空气含有潮气,堵塞较为严重,并且大都在取样点附近,就只有在取样点附近割断取样管,疏通后,再焊接上,操作起来非常麻烦,有时由于有风压,焊接也比较困难,后来我们对取样管进行了改进,在取样点附近的取样管上钻一个孔,焊接一个带有内螺纹的短管,用配套的螺丝拧紧,这样在出现堵塞的时候,就可以卸下螺丝进行疏通,疏通后拧紧螺丝就可以了,经过改进后,处理堵塞的问题就方便多了,同时在每年锅炉停运检修期间对所有的烟气压力、风压、风量取样管路进行吹扫,保证管路畅通,避免由于停运时和长时间停运,给管路造成通气不畅,在启动后由于温度变化导致取样管路堵塞,这样的工作也大大减小取样管路堵塞的几率。对于液体压力或差压测量取样管路堵塞,我们一般是在系统上水或刚刚启动压力较小就进行管路和各个管路上阀门的冲洗,锅炉用水的品质较高,一般在一个运行周期内是不会出现堵塞的,并把管路冲洗作为一个日常维护的规定项目。

网友C:
对于介质中含有杂质易堵塞的取压管在设计上都进行了有效避免比如从工艺管线的上部或侧上部开口取压,但这种设计只能有限的解决引压管的堵塞问题,在一些时候还是会出现引压管堵塞,这就需要进行维修,为了提高维修质量和可维修性以及减少堵塞的几率还是有一些方法可循。

对于已进入引压管产生堵塞的取压阀门大都设计成法兰阀,一旦取压阀后取压管堵塞可以从法兰上拆卸进行疏通,能够减少维修时间,比普通的承插焊取压阀维护性强,就是取压阀前方堵塞对于特别重要的取压点也可带压疏通,这个偶就处理过催化裂化装置的沉降器顶部压力取压口堵塞问题,其处理方法就是通过取压阀用6个的紫铜管使用锤头在线锤击疏通。

对于易堵塞的引压管在铺设时可以进行适当的角度倾斜安装,虽然引压管的铺设有技术设计标准,但在实际使用中很难遵循标准施工,因此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铺设,比如催化反映部分的反吹风系列的引压管就是倾斜向上铺设,即使在使用中反应器中催化剂进入引压管也能最大限度的通过重力滑落回反应器内部。再者要尽量的缩短引压管的距离,减少引压管的方向改变性,减少弯头数量。

对于易堵塞的引压管的排污阀最好使用法兰阀,这样一旦出现堵塞问题处理起来可以提高效率。

对于易结晶、辐射的介质取压测量最好使用不锈钢引压管,比如在催化裂化气压计中的压力取压中由于气压计压缩的气体多为瓦斯性质,在引压管中极易结晶和辐射,如果是普通碳钢管时间长久内部就会产生积碳和铁锈甚至腐蚀穿透引压管产生危险,因此最好使用不锈钢管线,而且尽量减少引压管的弯度减断引压管的距离。

网友D:
气体取压点应于管线的水平轴面成上45°,并加防空阀

液体取压点应于管线的水平轴面成下45°,并加排污阀

在管线上一般取压点后,有工艺管线的一次阀,后面有仪表的二次阀,然后才是仪表,管线上多使用承插焊闸阀。

工艺设备上多使用法兰闸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测量仪表接在管路上,因为没有流体流动,不会造成测量点堵塞。如果测量点有泄露,这种可能有。只要没漏点,就不会堵塞。

定期对取压点进行吹扫,清理

网友F:
这种情况很麻烦,有时候还得换切开引压管一截截的查.主要还是看工况啊 .

网友G:
关于杜塞,感觉材质要选对,要不然总是生锈,

网友H:
实施步骤:

1、建立重要保护设备的定期巡检制度,热控人员根据制度要求对所管辖设备特别是易发生堵漏的炉膛压力进行定期巡检并有专业负责人进行验收签字。

2、根据检修校验步骤对两台机组炉膛压力开关进行定期防堵装置检查校验,并填写检修校验记录。

3、定期对压力开关、变送器进行检定,并出检定合格证书或检定通知单。

根据防堵装置的安装位置决定反吹扫空气压力和反吹扫空气流量,一般压力 0.10.2MPa,密压区为1.52Nm3/h,负压区11.5 Nm3/h;在不堵塞条件下,尽量减少空气流量;

防堵装置检验步骤:

1 根据防堵装置的安装位置决定反吹扫空气压力和反吹扫空气流量,一般压力 0.10.2MPa,密压区为1.52Nm3/h,负压区11.5 Nm3/h;在不堵塞条件下,尽量减少空气流量;

2、在取压检测孔处接入U型管当显示压力为正时,顺时针调整补偿,使显示压力为零;当显示压力为负时,逆时针调整补偿,使显示压力为零,然后锁紧防松螺母;

3 、调整后可采用减少流量的方法,核实补偿量调整的是否正确,当补偿量正确时,流量变化时U型管压力显示变化很微小。

4、取下U型管,关闭检测点。

5、拆下的零部件应整齐地放在工作胶皮上,不准与地面直接接触。

6、投入防堵装置,上位机数据显示准确。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测量仪表接在管路上,因为没有流体流动,不会造成测量点堵塞。如果测量点有泄露,这种可能有。只要没漏点,就不会堵塞。

并不是没有漏点就不会堵的,看你测量的是什么介质。有些介质与温度相关,如苯蒽萘等,温度低了就会结晶而堵塞导压管。关于这类问题,我一会儿再详细的说说我的观点和遇到的问题及其处理方法。

网友J:
要用压缩空气定期地反吹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A:测量仪表接在管路上,因为没有流体流动,不会造成测量点堵塞。如果测量点有泄露,这种可能有。只要没漏点,就不会堵塞。 并不是没有漏点就不会堵的,看你测量的是什么介质。有些介质与温度相关,如苯蒽萘等,温度低了就会结晶而堵塞导压管。关于这类问题,我一会儿再详细的说说我的观点和遇到的问题及其处理方法。

1、不漏不堵,就是这个理儿!,难怪俺为高浓矿浆密度测量设计滴取压管,5年咧也球木有堵

       李纯绪大师英明——

       李纯绪大师万岁——

       李纯绪大师活神仙——万岁万岁万岁!

2、至于遇冷凝固,那都失去流体特征鸟,,,要么做保温,要么集气非接触取压鸟~~~~~~

       图舌

网友L:
引压管线的堵塞的处理方法:

1,如果介质存在易结晶的物质,如煤焦油等,可以采用法兰式远传压力变送器或法兰式压力表。并采取保温伴热处理。

2,如果是固体物质,可以采取连续冲洗或吹洗装置。或者采取定期排污的方式。

易结晶和堵塞的引压管线,因采用不锈钢关系,或内壁光滑的尼龙管线,并加强日常的排污疏通。

网友M:
1、是防止变送器与腐蚀性或过热的介质接触;

2、是测量液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侧面,以避免沉淀积渣;

3、是防止渣滓在导管内沉积;

4、是测量气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顶端,并且变送器也应安装在流程管道上部,以便积累的液体容易注入流程管道中;

5、是测量蒸汽或其它高温介质时,需接加缓冲管(盘管)等冷凝器,不应使变送器的工作温度超过极限;

6、是导压管应安装在温度波动小的地方;

7、是冬季发生冰冻时,按装在室外的变送器必需采取防冻措施,避免引压口内的液体因结冰体积膨胀,导至传感器损坏;

楼主(2012-04-27):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1名:20MP获得者:
KSNYY     KSNYY

二等奖3名:10MP获得者
maoyanjun  小小猫
QHDTHL    QHDTHL
jiaoanpeng jiaoanpeng——王者之师

三等奖8名:30积分获得者
lcx_jia    李纯绪
gx_xg112 孜然
nhwuxi  冰的临界点
tjlsh   燕山雪
zhxl198808 zhxl198808——工控人生
中国555  中国555
2002125   2002125 ---王者之师
iceboy851013  iceboy85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