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段数码管指示灯

楼主(2012-03-27):
各位,我需要在操作盒上面装1个数码指示灯,显示故障代码。我问过施耐德,他们说这个灯停产了,问西门子又说没有这个东西,各位大哥,你们经验丰富,能否帮我选个型。最好有名点的。

数码指示灯

网友A:
这个什么上用的啊   实在不行自己DIY一个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啊!

网友B:
8端显示+MAX7219芯片+PLc  应该可以搞点,但是目前这个8端显示没有调通,你要费心调试了

网友C:
没用过,也许可以用其他数码管代替,是不是数码管坏了?

网友D:
为什么不加一个文本显示器呢?成本又不是太高。

网友E:
没见过,看看你那个是共阴极还是共阳极的,买个相同的就应该能用。

网友F:
   楼主,现在买这类数码管的价格也不会太低,且也只能显示数字,还不如直接加点钱换个文本屏或是4“-7”的小触摸屏,不但可以控制设备,还能直接显示报警号及详细内容,做出相应的故障处理说明,价格也不高,几百的大洋多的是

网友G:
不复杂,自己diy一个。。。。。

网友H:
再照清楚点我这里有两个数码管红色的等我找找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现在只想买这个灯或者类似的,不是我死脑筋,客户要求的。

网友I:
这类数码显示管西门子一般没有的,你可以到电子市场看看,应该可以找到替代品。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类数码显示管西门子一般没有的,你可以到电子市场看看,应该可以找到替代品。

网友K:
1.可能是做仿造设备的。不然不会非要用这么少见的灯,用文本方便又直观,比数码指示灯档次高。

2.数码指示灯可以自己做,找个计时器将数码显示部分和驱动芯片拆下装在指示灯里就可以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1.可能是做仿造设备的。不然不会非要用这么少见的灯,用文本方便又直观,比数码指示灯档次高。2.数码指示灯可以自己做,找个计时器将数码显示部分和驱动芯片拆下装在指示灯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