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丸清理机常见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楼主(2012-03-27):
清理效果差,清理时间长

1、    http://www.pengxinjx.com向套窗口位置不对;

2、    抛丸器内护板、定向套、分丸轮、叶片磨损严重;

3、    使用弹丸过小;

4、    弹丸流量过小;

5、    清理室履带松驰。

1、    按说明书要求调整定向套开口位置;

2、    仔细检查各件,若磨损严重应立即更换;

3、    选择合适弹丸;

4、    调节电磁闸门,增大弹丸流量,若循环弹丸不足,应重新加入新弹丸;

5、    调整清理室两边的涨紧装置,使之涨紧。

提升机皮带打滑,发生较大磨擦、磕碰声音

1、  皮带松驰;

2、  提升机下部物料阻塞;

3、  提升机皮带跑偏。

1、    调节提升机上部的调整螺栓,使皮带涨紧;

2、    打开提升机下部的维修门,人工清除堆集物料,并严格按说明书要求顺序开、关机;

3、    打开提升机上部的维修盖,观察皮带跑偏方向,调整提升机上部的涨紧装置,边调整边单动试车。

分离器分离效果差

1、  流幕不均;

2、  分离区风速不合适;

3、  分离器一级、二级撇滤板的调节位置不合适。

1、  调节分离器内两重锤位置,达到满流幕;

2、  调整除尘系统中进入分离器的蝶阀使分离区风速达到4~5m/s

3、  调整一级、二级撇滤板的位置。

抛丸器电机发热

1、  抛丸量过大;

2、  电机本身有问题。

1、  根据电流显示(负载电流不能超过15A)调整供丸闸门,使抛丸量降低;

2、  检查线路及电机参数。

原创www.pengxinjx.com转载请注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