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 view studio项目拷贝

楼主(2012-03-27):
各位大侠好,现在我们单位服务器上有一用factoryTalk view studio做好的上位机项目

控制全厂生产,我想把他拷贝出来看下,但不知道该怎么弄,现在已经找到其项目文件

,问下接下来该怎么做,怎么在其他电脑上打开该项目
哪位大侠不吝赐教,谢了先!

网友A:
等待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B:
通过桌面快捷方式找到,指向的位置,把这个文件夹拷贝下来,不就得了。

网友C:
在factoryTalk view---tools---application manager中,导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view---tools---application manager中,导出

这位大哥,我试了下你的方法,找到了application manager,但对于SE(network)项目,只有重命名和删除两个选项。无其他,能把详细步骤说一下吗。

楼主:
对:ghfcxn关于通过桌面快捷方式找到,指向的位置,把这个文件夹拷贝下来,不就得了。 内容的回复:

晕,通过快捷方式没有找到那个项目啊,怎么操作啊,还望指点一二?

网友E:
 在共享文档里找吧

网友F(2012-06-12):
你要备份SE Distribute的工程

首先要把共享文件夹下面的工厂拷贝出来

再用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备份出来相关的工程树结构 就可以了

当然还要有下位机的ACD文件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我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上各位了,我知道怎么弄了

解决了就好

网友I(2012-11-07):
怎么弄的?现在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J(2012-12-28):
我是这么做的 大家帮忙看看对不。 用HMI备份工具把HMI备份出来,然后再在别的电脑上导入就行了。当然应该没有数据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