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2-03-27):
今天碰到这样一个问题。

有一台电机,接变频器控制,有时候启动能正常启动,但当启动到额定转速后就自动降速然后反转;或者是启动的时候直接反转,但是反转非常慢,电机抖动,就像电机想正转又想反转一样;测量电机三相电阻平衡;电机三项电压正常,而且接线也正常;该电机是一小型伺服电机;

我知道缺相有时候会造成反转的现象,但是我量电机又是正常的,而且转的时候电机转子和外壳都有漏电现象;

哪位大侠遇到过类似的状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A:
转子和外壳都有漏电现象???

   都漏电了还在工作呀,快拆下维修 !

网友B:
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同样期待答案!!!!

网友C:
电器的故障真的是太复杂了,说不上出啥样的问题!

网友D:
建议检查一下电机轴跟轴套

网友E:
检查一下3相对地00000000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3相对地000000000000000

三项对地是正常的

楼主:
哪位师傅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呀,麻烦告知下,谢谢啦

网友F:
此故障现象应该是变频器输出断相现象,如果没有其他仪器测量变频器可以直接对电机做试验,看下电机铭牌电机的额定电压。利用额定电压的关系想办法脱开变频器使其运转。或低电压交流输入电机用钳形表测量电流判断三相电流的平衡。间接的判断是否是变频器的故障。

网友G:
电机断相了。.....

楼主:
对:欣欣向荣关于此故障现象应该是变频器输出断相现象,如果没有其他仪器测量变频器可以直接对电机做试验,看下电机铭牌电机的额定电压。利用额定电压的关系想办法脱开变频器使其运转。或低电压交流输入电机用钳形表测量电流判断三相电流的平衡。间接的判断是否是变频器的故障。 内容的回复:

因为这台电机不是普通电机,50HZ的情况下380V的电压给电机,电机能转但是会冒烟很快发热;

我们试着换成星形接法给电机通电就能正常的运行;

网友H:
钳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啊,还有可能是断相了啊。

楼主:
初步估计是电机绕组有损伤,偶尔能正常运行,偶尔又缺相运行,所以才出现了上述的现象,已经把电机寄去SEW公司维修了,等有了检测结果再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