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干扰(对讲机)对压力变送器的影响

楼主(2012-03-27):
客户反映对讲机对压力变送器有干扰,对讲机是MOTO的SMP,请问有没有使用EJA产品的的朋友说说EJA产品对对讲机的干扰有什么样的反应,我查了查,对讲机的频率范围:UHF: 400-470MHz ,这个频率影响大么,如何能消除哈

网友A:
电路板屏蔽,输入、输出及电源端加三端电容滤波器和穿心电容滤波,或许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1、400-470MHz 这个是射频哩凯

      工频多数时候,是指频率0~300Hz范围,,,   3000Hz,怕是工频的极限值?

2、对讲机,除非是贴着变送器耍,否者咋嘛可能,干扰到变送器鸟?

     那个有听舌,打手机干扰变送器鸟?

     莫非是电源太狗屎?,,,有些开关电源,就是稀屎狗

     莫非是有些客户牙,太爱咬蛋啃蛋鸟?

      俄滴乖

网友C:
这个好说,既然有干扰就不用对讲机了,直接打手势算了,呵呵。。。

偶厂倒是也配备了对讲机,也是要求现场使用,可是这个东西和块砖头似的实在拿着别扭,所以基本上都仍在操作室里了,现场沟通大部分还是手机,虽然公司规定防爆区内打手机抓着开除,可是到现在好像还没有抓着一个,呵呵呵。

正如二王所说的一样,对讲机只是一个短时的通讯工具,又不是长时间在现场干扰变送器,要实在想用的时候远点就行了,也不至于造成多长久的干扰。

楼主:
客户目前要求就是最好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怕起连锁反应,然后很多设备都有温度变送器,金属转子流量计都有这个现象

网友D:
不会把,我以前用过的对讲机不会对变送器有干扰啊,即便是无线变送器都没出现过干扰,至于不用对讲机,我最近在天然公司防爆要求是允许带电话进入生产区,除非是防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