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线圈问题?

楼主(2012-03-27):
请教给位师傅,中间继电器(不管多少伏)用万用表的电阻档,能测试出线圈的电阻吗?

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没有干维修了,今天厂里的一个设备出现故障了,我检查继电器的时候发现不工作,就用电阻档测试了一下线圈的电阻,显示没有通,当时就以为是继电器问题,就准备换一个。正好那时候继电器又没有了。就说明天再买一个。过了几分机器又能正常运转了,我又检查了刚才的那个继电器,显示线圈也没有通。

因为很长的时间没有做过维修了,我记得继电器的线圈因该有电阻的。所以想在这里求证一下。因为机器年久失修图纸也没有,也不好查问题。

下午出现的这个问题困惑我好久了,我说是中间继电器坏了,但是过了几分钟机器又好了。显的我太不专业了。

网友A:
    应当能测出一定的阻值,而不是无穷大;

    如果测量方法正确,包括测量点与线圈漆包线的连通良好、测量点没有锈迹等,则有可能存在接触不良的问题,比如线圈内部可能有时断时通的现象。

    当然,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可进一步判断。

网友B:
中间继电器是有阻值的,不过阻值不是很大

你可能是量程选择过大或过小了

网友C:
肯定是能测量出来阻值的,就是阻值在几个欧姆而已。楼主不要太懊恼了,电气上的问题很多都莫名奇妙的,有时候头一次测量的结果就跟上一次的不一样,自己都说不清楚是为什么。

楼主:
本来还想今天好好的表现一把没想到既然出丑了,其实我觉得我判断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没有图纸,我无法直接找出问题来,而正好中间继电器,没有工作。检查继电器的线圈,没有电阻也没有相同。就说明继电器是有问题的。给各位电工丢脸了。

网友D:
肯定是能测量出来阻值的,就是阻值在几个欧姆而已。楼主不要太懊恼了,电气上的问题很多都莫名奇妙的,有时候头一次测量的结果就跟上一次的不一样,自己都说不清楚是为什么

网友E:
1, 不管是接触器还是中间继电器线圈都有是阻值的,它们是一个工作线圈,一般在 15-40 欧左右

2, 你所说的测量不通可能是你测量用的表不好或是你用的万用表档位出错,还有可能测量接触不好

3, 不要太在意,工控维修有时让你想不到的情况太多的说

网友F:
对于继电器的问题,我觉得触点出问题的概率大于线圈,所以,如果怀疑继电器的问题,那就直接更换,要是没有现货,那就认真测量下了,测量时如果线圈电阻无穷大,那就把表笔换向再测,正常情况是有阻值,电阻也不大;对于触点而言,常闭点只要电阻超过几欧,就可以认为是接触不良,常开点低于1兆,也可以认为不良;对于没有图纸,又把握不准的情况,最好不要下结论,要不,很容易砸了自己招牌的!

楼主:
在这里谢谢给位给予帮助的师傅们。
首先这里跟大家道歉,确实是我把万用表的档位没有选择对。
以前在上一家厂做维修的时候,一直都是用福禄克的万用表,那个万用表没有档位这个选项。直接就可以测试电阻。昨天用的表也是数字是的。我就直接调到了电阻档也没有看!
觉得在工作中犯下了这样低级的错误简直是不可以原谅的。太悲哀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中间继电器是有阻值的,不过阻值不是很大你可能是量程选择过大或过小了

网友H:
测触点能测出好坏,这种情况碰到很多次了,有时能运行,有时就会莫名其妙的停掉。

网友I:
能否判断线圈两端的电压是否存在?

网友J:
也许是底座不好也有可能

网友K:
引用 网友E:
1, 不管是接触器还是中间继电器线圈都有是阻值的,它们是一个工作线圈,一般在 15-40 欧左右2, 你所说的测量不通可能是你测量用的表不好或是你用的万用表档位出错,还有可能测量接触不好3, 不要太在意,工控维修有时让你想不到的情况太多的说

搞电气的要心细,仔细观察,分析,再动手!

网友L:
以后最好选用带灯的继电器,这样工作与否比较直接明了。可以节约很多时间。价格也不会像相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