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运行跳动

楼主(2012-03-27):
之前伺服控制是同步带加丝杆控制的,位置控制模式用PLC发脉冲。现在改为直接用同步带参数没有怎么改,只是把速度调慢了。调试时出现跳动的现象,是有点来回跳动的感觉。

网友A:
伺服功率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现在用直接用同步带比之前轻很多,而且现在电机还加大了。

网友C:
    可能是转速与控制之间不协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