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电机又烧了

楼主(2012-03-27):
今天10吨行车30Kw的起降电机又烧了,9个月中已是第三次烧了,该电机用凸轮控制器控制,转子串电阻。另外三台相同的行车没有烧过电机,这台为何一烧再烧呢?是修理质量有问题,还是有其它原因?望朋友们发表高见。

网友A:
  1,很有可能是第一次坏后维修绕的线圈质量不好引起

2,也有可能是你工作线路中是不是有缺相引起电机过热烧

网友B:
1。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在转子中串入三相对称电阻,以达到启动时限流同时加大扭力的作用,随着电机转速增大,电阻会逐渐减小,至到额定转速;电机总烧坏,那检查下电阻是否不平衡?有条件的话,将电阻更换;

2。检查电机烧坏的状态,看是缺相还是过载,主要是拆开电机看烧坏的线圈,如果是三相全烧坏,可以认为是过载,如果只有某一相烧坏,可以认为是缺相;如果是过载的话,那就要注意负载问题了,不要超负载运行;如果是缺相的话,那检查下断火限位器等容易引起缺相的器件,避免缺相发生;

3。行车在运行时,是否有吊载物件脱落情况,此种情况也容易引起负载急剧变化而烧坏电机;

4。再就是注意电机的维修质量了,对于常烧坏的这台行车,最后电机烧坏时,换上新电机;

网友C(2014-08-09):
楼上经典,学习了。今天就遇到一个30kw的起重电机的转子漏电,转子对地短路。

网友D:
检查一下凸轮控制器吧。以前厂里有行车,凸轮控制器的,凸轮转换不到位,经常缺相,给我换在接触器控制了。

网友E:
监测电流,空载电流过大就是电机转子损坏或者定子线圈匝间短路,

网友F:
返修电机故障率高,查电机转子线是否有接地,查主起柜子控制甩阻接触器是否有粘连的

网友G:
坏的太频繁,这样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了

楼主:
修理质量问题,换了修理单位,到现在也没烧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B:
1。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在转子中串入三相对称电阻,以达到启...

 高工,看来你懂的都蛮多的, 有机会要多跟您学习学习

网友I(2014-09-10):
这么大电机   保护不到位啊     加一些漏电、过流、热继电器,没几个钱吧

烧第二个    就该查明原因    第三个。。。领导不说你?

网友J:
该电机用凸轮控制器控制,转子串电阻。建议检查:

1、主回路是否缺相,一般此类控制方式是凸轮控制两相主回路(实现正反转)。30KW电动机,额定电流在60以上,启动电流130以上。凸轮触点最大额定电流是63A(联动台可以做到100A)。这么看来,凸轮控制器触点属于超负荷运行,尤其是升降机构,工作级别比较高。极可能使得触点烧毛,或者触点接触不良现象出现。导致缺相。

2、既然是一个电机烧三次,电机本身问题也值得考虑,但可能性不大。

是否存在:

1、主回路没有设置过流保护,即使有,是否被短接处理。

网友J:
起重机设备电气一般不加热继电器保护,因为属于短时工作制。如果非要加的话,大车运行机构可以增加热保护,大车轨道比较长,运行时间允许。

另外凸轮控制模式,电动机绕组穿电阻,都是不对称模式。对称模式一般是用在继电器控制中。

网友K:
故障一定在凸轮开关、转子电阻断路以及吊钩制动器。三者的集合造成烧毁电机的元凶。

网友L:
电路问题相信楼主已经详细检查过了,所以我觉得是电机过载使用所致——供电线路容量不够导致的电压低造成过载,机械故障造成的过载,频繁重载启动造成的工况过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