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GT30触摸屏与三菱PLC通讯电缆

楼主(2012-03-27):
小弟手上有一台松下GT30触摸屏COM口为RS232的,想与三菱Fx3UPLC配合使用,请高手提供通讯电缆接线图,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跪求……

网友A:
你看一下GT30的资料,一般触摸屏手册最后几页都是与常见plc的连接方法和数据范围。

网友B:
这个 我也没有,同求,有的话给我发一份 7963456@qq.com

网友C:
松下的一般是235脚,GT30的没有用过。。。。。。。。。。,2,3,信号,5信号地。

网友D:
正常触摸屏的手册应该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