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我看看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查了很久找不到这个东西

楼主(2012-03-27):
内容一定要满10个字啊10个字

楼主:
3.07下的那个字符

网友A:
这是梯形图截图还是神马。

网友B:
是omron PLC 吧,, 上面的梯形图 表示,  是 3.07 这个点的 常闭点上升沿 触发;

前面一定有  DIFU 3.07  这样一条指令 ;

网友C:
常闭上升沿信号触发呀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应该是欧姆龙的常闭上升沿,前面应该有个DIFU3.07指令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明白了,刚开始入门很多不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