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平均故障率

楼主(2012-03-27):
请问各位大侠S7-300PLC的平均故障率是多少?

网友A: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2722172800001

网友B:
楼主问题可以致电4008104288 售后服务咨询。S7-300的品质率一直很好。返修率非常低。更多是使用不当造成的。

网友C:
多多少少也会出问题吧

网友D:
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MTBF =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 (故障之间的平均间隔) = 一个组件连续两次发生故障的间隔时间。

该值一般以年或者小时数表示 (MTBF 表中的值以年为单位),是一个纯粹的统计值。根据一个组件中模块的故障率计算该值。本文给出的值通常是指环境温度为 40 摄氏度时的值。

《SIMATIC 产品的平均无故障时间 (MTBF)》——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16818490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