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 331 AI8*13BIT与SM 331 AI 8*12BIT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03-27):
如题。我初学PLC,接触SM331。二者在接线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SM331 AI8*13BIT和 SM331 AI8*12BIT只是模块精度不同,13BIT是13位的分辨率,12BIT是12位的分辨率,两者的硬件接线没有什么区别,要根据现场传感器的要求进行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AI8*13BIT和 SM331 AI8*12BIT只是模块精度不同,13BIT是13位的分辨率,12BIT是12位的分辨率,两者的硬件接线没有什么区别,要根据现场传感器的要求进行接线。

谢谢啦,这两种模块前盖背面的接线图有很大差别,我一时不敢下手接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