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负极与电柜有24伏电压

楼主(2012-03-27):
高手指点一下!

 现在做了个项目,用的是MW的开关电源(共2个 )负极共连,现在发现个问题: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电源的负极和电箱壳发现有24V的电压,但开关电源和电箱壳之间的没有连接(用万用表测量过,开关电源的正负极和电箱壳之间是开路)请高手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有电势差就有电压嘛。。。物理知识

网友B:
用直流挡量有24V的话说明真的有24V的电,可以的话,你把两个开关电源拆下来,放在机箱外面量看看有没有24V(电线不拆),没有的话就是开关电源正极与机箱有连接,还有的话就要看看接线或其他元器件的连接了!

网友C:
开关电源正负极电压正常吗?如果正常说明电源输出没有问题,电源有否接地,接地是否良好,测量正极与箱壳是否有电压,电压为多少,同时还要检查箱壳是否良好接地。可以拆下电源,脱离电箱,再测量负极和箱壳的电压,以确定箱壳电压是否与电源有关。

网友D:
开关电源接地做好后测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直流挡量有24V的话说明真的有24V的电,可以的话,你把两个开关电源拆下来,放在机箱外面量看看有没有24V(电线不拆),没有的话就是开关电源正极与机箱有连接,还有的话就要看看接线或其他元器件的连接了!

偶赞同!!!尤其是看看其他元器件的连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直流挡量有24V的话说明真的有24V的电,可以的话,你把两个开关电源拆下来,放在机箱外面量看看有没有24V(电线不拆),没有的话就是开关电源正极与机箱有连接,还有的话就要看看接线或其他元器件的连接了!

赞成,替换排除法解决问题。。。

网友G:
用个24V的指示灯试下

网友H:
不知这个开关电源的负是从什么位置检测的,如果开关电源正与用电设备相连后返回的负极线进入开关电源负极出现断路情况下其就会带有24V的电压此时与设备外壳检测电压显示的就是24V,是否是开关电源负极与设备接地相连,而设备流出的负极导线与地没有相连从而导致直流电形不成一个回路造成的。

楼主:
我将一个小的发光二极管接到电源的负极和电箱外壳时发光二极管回闪一下 然后会变的很暗不注意看看不出来(我用万用表确定了电源的负极、正极和电箱壳之间没有连接),还有个情况是我将连接到电源负极的电线拆掉,然后直接量开关电源的负极和电箱外壳,发现电压很小大概是2V左右(连接电源正负极的电线的另一端没有接负载)

楼主:
我个人感觉是电源负极的电线感应所致,但不能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