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西门子300PLC数字量输出模块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2-03-28):
昨天我碰到了这样一种情况,西门子16路数字量输出模块晚上的时候突然不能输出,第二天的时候又好了,能正常输出来,那位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吗?难道是西门子PLC自己有自我保护功能。

网友A:
没碰到过,

网友B:
背板总线接触不好,或外部辅助电压接触不好 造成的吧

网友C:
模块在不能输出时,模块的输出通道的LED灯是否有亮,如果有亮的,但没有输出就查一下模块的电源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亮的,就查一下背板总线是否接触良好,同时可以通过CPU的诊断检查一下有没有该模块的报警信息。

网友D:
一般是接触不良造成的吧

网友E:
借地问下,我的情况和楼主类似,人机界面上的数据一会儿显示一会儿不显示的。现场总线和网卡已检查,输出通道的LED灯也是显示正常。

我问人说UPS的接地线有问题也会造成这种情况,不过我那里的UPS没接接地线。咋办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