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西门子PLC输入输出模块什么地方坏了

楼主(2012-03-28):
我的西门子300PLC16路数字量输出模块不能使用了,我不知道怎么判断它具体什么地方坏了,那位大哥知道能否告诉在下怎么检测。  非常谢谢

网友A:
拆开看看硬件可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有一块新的试试   看是不是它坏了

网友C:
1,检查供电是否正常;

2,软件在线测试输出检查;

3,替换检查

网友D:
顶3楼的。

只要供电没问题的话就应该可以用软件测试了的。

网友E:
这个在STEP7 里面有变量检测表,只要把对应卡件的通道地址输入到变量监测表中,通过在线赋值就可以监测和测试各个通道的好坏和精度。

楼主:
可不可以直接用万用表量的输出端子,就知道大概什么地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