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PG格式化simatic mmc卡

楼主(2012-03-28):
有个卡mmc卡,无意中被朋友用普通PC机给格,用siemens PG能重新格了再用么?有知道的高诉我方法,谢谢

网友A:
需要使用S7 MMC Image writer软件经对应的镜像文件写入MMC卡中

网友B:
找到这个存储卡的镜像文件,可以按照下面的方法试一试:

写卡软件及如何操作说明——
http://bbs.e10000.cn/a/a.asp?B=302&ID=1008031

MMC卡被误格式化解决办法
官方解决方法:
发到西门子返厂维修。
非官方解决方法(以上方法不行时再尝试):
使用S7ImgRD.exe、S7mgWR.exe复制同型号卡的映像到损坏的卡中。
S7ImgRD.exe可将MMC卡的内容读出,存贮为映像格式。读出的映像文件可以经转换程序转为STEP7格式的程序。
S7mgWR.exe可以将映像文件写到同容量的MMC卡中,实现卡的复制。对加有密码的MMC卡,可以通过这两个软件实现备份卡的制作,而不需要知道密码。

需要注意的一点,使用以上软件时一定要小心,因为普通电脑和读卡器不能识别SIEMENS的MMC卡的格式,插入卡后可能会弹出要求格式化MMC卡的提示。注意一定不能选择格式化MMC卡,否则MMC卡和上面的程序会同时报销,这时哭都来不及了。
以上两个程序可以在网上下载。另外如果能找到同型号卡的映像文件的话,就不需要同型号的卡了。

正常情况MMC卡格式化:
需用西门子PG或专用的读卡器格式化,不要用一般的读卡器格式化。
按照下述操作对MMC进行被动格式化,如不能完成被动格式化则MMC可能损坏。只有MMC正常,CPU正常,通讯才可正常。

CPU  的STOP  灯出现慢闪,这是CPU在请求被动格式化,只有此时可以用MRES按钮格式化MMC卡,把卡中的错误信息清除,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将模式开关打到MRES并保持直到STOP  灯保持常亮(约九秒),并在其后两秒内迅速开关,使其返回到STOP  再迅速按回到MRES位置,此时,STOP  灯快速闪烁,表示正在格式化。保持开关在MRES位置,直到STOP  灯常亮,格式化完成。
注意:一定要使用规定的操作顺序。否则,MMC就不能进行格式化,而是返回存储器复位状态。这种情况是在CPU的STOP  灯慢速闪烁时使用,是一种被动的格式化,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无法用MRES格式化MMC卡。

网友C:
    这个好像要写入镜像文件的说,没玩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