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增益

楼主(2012-03-28):
一般伺服驱动器速度环增益与位置环增益是空载时候大,还是带负载时候大些?谢谢

网友A:
速度环增益带载时可以比空载时更大。

网友B:
伺服驱动器增益应该是设定的,不应该随负载变化而变化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伺服驱动器增益应该是设定的,不应该随负载变化而变化吧?

网友D:
增益不随负载变化的,除非你选的是自动调节的

网友A:
应该指可用增益的大小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电机调好后,设置的增益是负载还是带载时候大。

网友A:
原则上,带载时更大。

网友E:
为了保证同样的响应,带载时增益一定要大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为了保证同样的响应,带载时增益一定要大才行

但如果机械刚性不好的话,应该降低增益吧?

网友F:
带载时速度环增益高,位置环增益低些;空载时速度环增益低,位置环增益高些的好,个人经验供参考!

网友F:
就跟吃饭一样,速度环增益是吃,位置环增益是喂。带载时得少喂多吃,空载时可以多喂点!

网友A:
赞一个,楼上!

网友B:
只要保证系统不产生震荡,应该是增益越大越好。

网友G(2012-05-05):
引用 网友F:
带载时速度环增益高,位置环增益低些;空载时速度环增益低,位置环增益高些的好,个人经验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