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X2N PLC 小数位运算的处理

楼主(2012-03-28):
      三菱PX2N PLC 进行运算时,我通过触摸屏输入带两位小数的数据,   但输入时小数位输不进去,  PLC不接收这种数据,  如: 我通过触摸屏向寄存器D250输入数据,  PLC的指令是 EMULP  D250 K100 D80  输入数据的小数自然消失.

    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让PLC进行带两位小数的数据运算, 谢谢

网友A:
如果不支持小数位,那就需要使用倍数,比如你需要2位小数,那么就考虑将实际数据*100来实现。

网友B:
可以用浮点数转换指令

网友C:
显示是小数,但PLC内部可以用整数来存储和进行数据处理,不要纠结于小数点。

网友D:
PLC从触摸屏读的数据不带小数点的,就是说不管你触摸屏设的时候有没有精确到0.01,进PLC的时候已经放大100倍了,需要你在PLC里面处理,最好用浮点数。

另外,你D250进PLC的时候因为没有小数点已经放大100倍了,程序里再乘以100干嘛?应该除以100才是你触摸屏上输入的数

网友E:
先不管能不能显示小数,就你写的这条指令" EMULP D250 K100 D80"真的编译通过了???真的,要是通过了我就郁闷了,而且很纠结.......

首先三菱FX2N(C)PLC指令中二进制的乘法都是32BIT的,16bit的根本就输不进去,再者就是你组态的那个数据类型写对了没有,要是浮点数运算,这个数据类型应该是实数,而显示方式也同样是实数........

网友D:
浮点数是双字,浮点数乘应该用DEMULP D250 K100 D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