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pu226 流量累计

楼主(2012-03-28):
各位大侠好 电磁流量计用脉冲输出接到plc的高速输入口上 用hsc做 程序会做了 但怎么接线啊 流量计端子POUT(流量脉冲输出) PCOM(脉冲输出地)  这两个端子是像触点一样接到plc输入上吗 谢谢   24V+接PLCOM 然后POUT接I0.0 这样对吗 1M接24V-

网友A:
需要说明一下你用的流量计的具体型号和PLC的型号呀?要不然怎么确定对与不对。

网友B:
“24V+接PLCOM 然后POUT接I0.0 这样对吗 1M接24V- ”

对于你的接线,我想你的流量计的脉冲输出是否需要外接电源, 24V+接PLCOM 很值得怀疑。

网友C:
你的脉冲输出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这点一定要搞清楚

楼主:
流量计是上海上蒙仪表 分体型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