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线共享的问题?

楼主(2012-03-28):
在下菜鸟,求助大侠们几个问题。

1、 电气控制系统中,三相负载和单相负载是否可共用一根地线?

2、 下图为S7-200晶体管模块供电电路截图,请问这种接法是否正确(图中地线与交流电共享)?

网友A:
控制类弱电的地要单独接。

不能跟电气 强电的地混接。

如楼主上图地线与交流电共享是不可靠的,有可能会损坏设备。

网友B:
1、三相负载和单相负载可以共用一根地线。

2、图中的M与交流地可以接在同一个接地点上,但要分别布线,也就是用两根线分别接在接地点上,为了更好的保证模块不被干扰,当然单独制作一个的地,与厂内接地网分开,那样是最好的。

楼主:
对:QHDTHL关于1、三相负载和单相负载可以共用一根地线。2、图中的M与交流地可以接在同一个接地点上,但要分别布线,也就是用两根线分别接在接地点上,为了更好的保证模块不被干扰,当然单独制作一个的地,与厂内接地网分开,那样是最好的。内容的回复:

感谢大侠回复,在下还有一问题想请教,地线是否简单的接到墙上就行?

网友C:
对:yabei关于回复内容:对:QHDTHL关于1、三相负载和单相负载可以共用一根地线。2、图中的M与交流地可以接在同一个接地点上,但要分别布线,也就是用两根线分别接在接地点上,为了更好的保证模块不被干扰,当然单独制作一个的地,与厂内接地网分开,那样是最好的。内容的回复:感谢大侠回复,在下还有一问题想请教,地线是否简单的接到墙上就行?内容的回复:

回答是否定的

临时用可以。正常运行一定要可靠接地

网友D:
我怎么感觉设备安装前就铺设接地部分。之后电器部分的接地就接这个,而低压控制部分的接地在配电柜上,感觉两个都接的同一个。

网友E:
1、一个独立设备,总有一个接地端,不能有两个接地端;

2、这个接地端,可以接到公用的接地极上去;

3、不要把设备里的参考地,随便引出来接地!

网友F:
楼上正解。

“不要把设备里的参考地,随便引出来接地!”

浮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