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自由口通讯经典程序(无线电台传输)

楼主(2012-03-28):
供水项目的经典程序,一个中心站,三个远程站。开始学习自由口通讯、仪表通讯的帮手。

网友A(2012-05-07):
下载了,先顶一下,呵呵。。。。。。。。。

网友B:
没MP……只能干瞪眼呀!眼好热……

网友C:
没MP……也只能干瞪眼呀!

网友D:
为什么我没有M币啊

网友E(2013-05-02):
为什么下载不了啊  哭死

网友F:
PLC00的一个端口作为PLC02和PLC03的主机,读写PLC02和PLC03的数据,另一个口作从机连接到控制台的HMI,HMI的另一个通信口作为从站连接PC,PC作为HMI的主机读取HMI的数据,然后PC再到投影和打印机。

直接用PPI协议做的话,PLC00、HMI和PC需要对通信编程,其他的不用特别处理。

PLC02和PLC03是最底层的奴隶机,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让他撵狗他不敢抓鸡。。。

如果用自由口的话,通信协议得有个描述啊,不然的话在5个设备当中寻找线索那太恐怖了。。。

网友G(2013-07-11):
怎么就是下载不了啊,,,,

网友H:
这个程序和图片你是从那里得到的?这个图片我很熟悉。如果你是从别的公司拿到的,就不要积分!这个程序主要就是自由口通信。多看看西门子的自由口官方例子也不错。

为什么不用PPI原因很简单,低速半双工电台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