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触摸屏

楼主(2012-03-28):
第一次使用这个触摸屏,请教一个问题。

编个简单的工程,就是一个启停动作,用在线模拟的话,与西门子的200PLC连接正常,而且模拟结果都没问题。但是下载到触摸屏上,发现按下触摸屏没有任何反映,就是说触摸屏不管按那个位置,触摸屏都没有反映。下载之前测试过,里面有个工程,按屏幕是一切正常的,想来是触摸屏的那个设置不对才会出现这个结果的。就是不知道可能会是那个地方不对。原先按屏幕,在屏幕的左下角的字母T那是会有状态改变的,现在按的话没有任何反映。

网友A: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

www.ytleader.cn

网友B:
  屏与 PLC 的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 不?

还有就是你的组态的程序中有木有设置连接的PLC参数及通讯端口什么的说?

网友C:
确认你连接触摸屏的串口的端口号是多少,有没有设置错误?

网友D:
你截图上来看看,PLC设置,屏设置要对应;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回答。问题解决,是触摸屏的软件弄错了,步科的和威纶通软件看上去是一样的,在mt510tv4cn上不能共用的,谢谢。

网友E(2012-05-04):
是不是地址不对  重新下载

网友F:
连接线应该不会错如果没有通讯上会提示 正在通讯中 一直寻找 如果没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最基本的设置问题 可以截图你的按键或者其他的一些详细信息

免费试用,本次活动仅限于苏州地区 拨打我们热线我们将在1-2天送到贵公司

详情咨询丛先生

服务热线:0512-68052685-803

传    真:0512-68781865-808

联 系 人:丛先生

业 务 QQ:1289794504

手  机:15995757306

网    址:http://www.szmb.icoc.cn/

地  址:苏州市高新区滨河路625号创业大厦322室

门市地址:苏州高新区赛格电子市场1期1B29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回答。问题解决,是触摸屏的软件弄错了,步科的和威纶通软件看上去是一样的,在mt510tv4cn上不能共用的,谢谢。

学习了,谢谢

网友H(2012-06-06):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回答。问题解决,是触摸屏的软件弄错了,步科的和威纶通软件看上去是一样的,在mt510tv4cn上不能共用的,谢谢。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