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如何读取编码器的数据,求解答

楼主(2012-03-28):
想弄明白编码器的数据是什么样的,S7-400怎样进行处理转换为触摸屏上的数据,求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是增量型的,还是绝对值型的编码器呀?

楼主:
绝对值型的编码器,希望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绝对值型的编码器,希望能指点下,谢谢

是仕么信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增量型的,还是绝对值型的编码器呀?

绝对值型的编码器,希望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D:
1。可选择上海精浦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4--20mA信号进模拟量模块,按A/d转换计算长度

2。可选择上海精浦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Profibus-DP信号,进DP接口,每圈分辨率对长度换算计算。

网友E:
是格雷码的吗?这里有一个较好的方法QQ1456202231

网友F:
1、绝对值编码器在硬件组态里的相应模块里可以看到组态的地址,在PLC程序里你可以通过读取PIDn(n为编码器的组态地址)即是编码器的值,然后将PIDn MOVE到MD里或者DB块;2、一般放置在触摸屏上的数据需要一些机械转换关系,你可以将编码器的值转换关系是输入,经过转换后输出数据存放在一个DB块或者MD里;3、在触摸屏组态软件上建立变量,变量地址为输出数据的地址;4、触摸屏与PLC建立连接,数据既可以在触摸屏上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1、绝对值编码器在硬件组态里的相应模块里可以看到组态的地址,在PLC程序里你可以通过读取PIDn(n为编码器的组态地址)即是编码器的值,然后将PIDn MOVE到MD里或者DB块;2、一般放置在触摸屏上的数据需要一些机械转换关系,你可以将编码器的值转换关系是输入,经过转换后输出数据存放在一个DB块或者MD里;3、在触摸屏组态软件上建立变量,变量地址为输出数据的地址;4、触摸屏与PLC建立连接,数据既可以在触摸屏上显示。

谢谢,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