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柜上的电度表不走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2-03-28):
向各位前辈请教:

一高压配电室内有8台开关柜,2台PT柜,出现一故障现象:8只电度表同时都不走了。经多方查找未找到故障原因,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可能造成8只电度表都不走。进表的电压、电流都有。

急切等待中。谢谢!

网友A:
情况不明呀,什么是PT柜呀。

楼主:
2台电压互感器柜,电压都正常。

网友B:
电压、电流都有,那只能是电度表都烧了。过电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电流都有,那只能是电度表都烧了。过电压了。

网友D:
电压互感器及电流互感器的信号没尽到表里吧?

楼主:
楼上的各位,从表的端子上量,信号都有,也没出现过电压的现象。

请各位再帮我想一想,还能有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

楼主:
版主,能帮帮我吗?

楼主:
怎么没人来回答呢?

网友E:
楼主你好:个人发表一下意见

根据楼主的描述:8只电度表都不走,从表的端子上量,信号都有,也没出现过电压的现象

8只表同时不走,而且表的端子信号都有,可能是电度表被烧毁啦

烧毁的原因可能是瞬时过电压,瞬时过电压是回路电压的瞬间突然升高, 其幅值可达回咱额定电压的若干倍, 但其持续时间很短,常以微秒来计。它的电压峰值极高,波形很陡,但平均功率甚小

建议楼主及时更换电能表

期待楼主更新真正的原因

网友F:
电度表是怎么采集电信号的,如电压、电流,如果经过电流互感器等的话,检查互感器有没有烧坏,如果正常,那可能就是电度表坏了,换电度表就可以。

网友G:
1.看一下电压表的电压等级对不对的,是不是100V

2.有的设备厂家的安装工人不管这些参数的,还有采购也不一定懂行的

网友G:
如果是老式的电度表,要看一下是不是安装的直接式的电度表呀!

网友H:
如果是在使用中都不走,可能是烧了

如果是安装后不走,那原因就很多了

楼主:
楼上各位:

      表是在使用中出现这种故障现象的,经过仔细检查,确认电度表没坏,本身没问题(暂不管准不准)。经过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接入信号,电度表是三相两元件有功电度表。

     查找故障原因的过程中,发现断开B相后,表盘反转;接上B相,表盘不转。现在将表的第一路电流信号的进出线对调接入表中,表盘正转。定时观察,表的计量数字与实际耗电基本相符。这是怎么回事呢?实在搞不清楚,请各位给分析分析。进出线对调,就相当于原来的线接反了,但是没人改动过接线,而且8只表都反了。

     这会不会与电源相序有关系呢?期待高人揭开故障真相。

网友E:
观察你们低压电器设备,如电动机等是否有存在反转的?

怀疑你们上级送电时将相序搞错了!

期待楼主的回复

楼主:
对:今生缘关于观察你们低压电器设备,如电动机等是否有存在反转的?怀疑你们上级送电时将相序搞错了!期待楼主的回复内容的回复:

此故障出现时,线路一直运行着,没有停送电,而且高低压电动机都运行正常。

在故障出现之前,上级变电站的SVC停了,二者时间上差不多,但是,后来SVC投运后,故障依旧没有变化。

到现在也搞不明白究竟是为什么?

网友I:
楼主的电度表是不是有些日子了?

因为目前市场的电度表都有防倒转功能的,即不管接法如何电度表只正转。

SVG停止后相序怎么会反了?这还真不好理解

网友J:
1、“8只电度表同时都不走了。”,两元件,电压要垮AB、BA相,电流表测A、C;

2、觉得还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K(2012-08-10):
电度表接线错误,即8只电度表的A相电流极性反了(电流进线、出线反接)导致表不走。现分析如下:

1. A相电流极性反,即电流进线、出线反接。如图(1):

P=UABIACOS【180°+30°+Φ)+ UCBICCOS(30°-Φ), 如三相电压电流基本平衡,P=UISinΦ,如无谐波等干扰,通常COSΦ在0.99-1间,表不转或微转(有时肉眼看不见)。

2.   断开B相电压后,如图(2):

P=1/2UACIACOS【180°-30°-Φ)+ 1/2 UCAICCOS(30°+Φ)=- 1/2 UISinΦ,如无谐波等干扰, COSΦ在0.99-1间,表不转或反转。 8

网友L:
电流电压都有就没有别的了。电表如果没坏的话不可能不走呀。还是考录换一个电表试试。如果是因为过电压那应该考录查找原因后再换,免得再少计量表。过电压一般都是操作过电压。查找相关保护是不是动作了。不过这个动作很大停电的面也很大需要出一整套详细的方案。

网友K:
电表没坏电度表不走的情况多呢。由于电度表三相电压间、三相电流间相位不同,电压与电流间相位不同等因素,造成表的计数与接线有关,一旦接线错误,就有可能使表不走。

楼主(2012-11-01):
此故障原因到现在仍无人能够解释。而且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发现:1、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A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电表可以正转。如果同时也将C相电流线圈进出对调,则电表不转。2、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C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电表反转。

网友K:
对:N-DCS关于此故障原因到现在仍无人能够解释。而且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发现:1、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A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电表可以正转。如果同时也将C相电流线圈进出对调,则电表不转。2、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C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电表反转。 内容的回复:

假设电度表原接线状态: A相电流极性反,即电流进线、出线反接。

1)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A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A相电流极性正,C相电流极性正。见图1

IAUABCOS(30°+Φ)+ICUCBCOS(30°-Φ)

=IU(COS30°COSΦ-Sin30°SinΦ+COS30°COSΦ+Sin30°SinΦ)

=2IU COS30°COSΦ

=3IU COSΦ

通常COSΦ在0.99-1间,表正转。

2)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将A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同时也将C相电流线圈进出对调,则A相电流极性正,C相电流极性反。见图2

IAUABCOS(30°+Φ)+ICUCBCOS(150°+Φ)

=IU(COS30°COSΦ-Sin30°SinΦ+COS150°COSΦ- Sin150°SinΦ)

=-2IU Sin30°SinΦ

=-IU SinΦ

通常COSΦ在0.99-1间,表不转或微反转(有时肉眼看不见)。

3)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C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A相电流极性反,C相电流极性反。见图3

IAUABCOS【180°+(30°+Φ)】+ ICUCBCOS(150°+Φ)

=IU(COS210°COSΦ-Sin210°SinΦ-COS30°COSΦ- Sin30°SinΦ)

= IU(-COS30°COSΦ-Sin30°SinΦ-COS30°COSΦ- Sin30°SinΦ)

     =-2IU COS (30°-Φ)

通常COSΦ在0.99-1间,表反转。

根据上述反推法,可得知假设电度表原接线状态“ A相电流极性反,即电流进线、出线反接”是正确的。

    由此可见电度表原接线状态即为: A相电流极性反,即电流进线、出线反接。

网友K:
对:N-DCS关于此故障原因到现在仍无人能够解释。而且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发现:1、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A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电表可以正转。如果同时也将C相电流线圈进出对调,则电表不转。2、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C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电表反转。 内容的回复:

网友K:
对:N-DCS关于此故障原因到现在仍无人能够解释。而且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发现:1、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A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电表可以正转。如果同时也将C相电流线圈进出对调,则电表不转。2、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C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电表反转。 内容的回复:

见图2所示和图3所示。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我将电度表电流线圈恢复原接线方式,并假设原电压线圈的接线顺序为:A、B、C,此时就是原先的接线状态,电度表不转。然后在此状态下,我将电压线圈的接线顺序进行改变:A、C、B——反转;B、A、C——不转;B、C、A——不转;C、A、B——不转;C、B、A——正转。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说明原先的电源相序改变了?

期待您的解答。

楼主:
假设电源相序改变了,可是为什么三相电动机没有出现反转现象?

网友M:
引用 楼主:
楼上各位:      表是在使用中出现这种故障现象的,经过仔细检查,确认电度表没坏,本身没问题(暂不管准不准)。经过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接入信号,电度表是三相两元件有功电度表。     查找故障原因的过程中,发现断开B相后,表盘反转;接上B相,表盘不转。现在将表的第一路电流信号的进出线对调接入表中,表盘正转。定时观察,表的计量数字与实际耗电基本相符。这是怎么回事呢?实在搞不清楚,请各位给分析分析。进出线对调,就相当于原来的线接反了,但是没人改动过接线,而且8只表都反了。     这会不会与电源相序有关系呢?期待高人揭开故障真相。

假如是三相电流电流互感器同时并联接入,因其矢量和等于零,所以表不走的;一般是接两相的;你可以告诉我你接了几个电流互感器吗?或者电流互感器的接线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楼上各位:      表是在使用中出现这种故障现象的,经过仔细检查,确认电度表没坏,本身没问题(暂不管准不准)。经过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接入信号,电度表是三相两元件有功电度表。     查找故障原因的过程中,发现断开B相后,表盘反转;接上B相,表盘不转。现在将表的第一路电流信号的进出线对调接入表中,表盘正转。定时观察,表的计量数字与实际耗电基本相符。这是怎么回事呢?实在搞不清楚,请各位给分析分析。进出线对调,就相当于原来的线接反了,但是没人改动过接线,而且8只表都反了。     这会不会与电源相序有关系呢?期待高人揭开故障真相。假如是三相电流电流互感器同时并联接入,因其矢量和等于零,所以表不走的;一般是接两相的;你可以告诉我你接了几个电流互感器吗?或者电流互感器的接线方式?

用了两个互感器,电度表是三相三线两元件有功电度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N-DCS关于此故障原因到现在仍无人能够解释。而且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发现:1、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A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电表可以正转。如果同时也将C相电流线圈进出对调,则电表不转。2、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C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电表反转。 内容的回复:见图2所示和图3所示。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我将电度表电流线圈恢复原接线方式,并假设原电压线圈的接线顺序为:A、B、C,此时就是原先的接线状态,电度表不转。然后在此状态下,我将电压线圈的接线顺序进行改变:A、C、B——反转;B、A、C——不转;B、C、A——不转;C、A、B——不转;C、B、A——正转。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说明原先的电源相序改变了?

期待您的解答。

网友K:
引用 网友N:
网友K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此故障原因到现在仍无人能够解释。而且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发现:1、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A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电表可以正转。如果同时也将C相电流线圈进出对调,则电表不转。2、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C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电表反转。 内容的回复:见图2所示和图3所示。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将电度表电流线圈恢复原接线方式,并假设原电压线圈的接线顺序为:A、B、C,此时就是原先的接线状态,电度表不转。然后在此状态下,我将电压线圈的接线顺序进行改变:A、C、B——反转;B、A、C——不转;B、C、A——不转;C、A、B——不转;C、B、A——正转。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说明原先的电源相序改变了?期待您的解答。

上述现象是您亲眼所见吗?如是,能否再具体些,测下功率因数值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O:
网友K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此故障原因到现在仍无人能够解释。而且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发现:1、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A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电表可以正转。如果同时也将C相电流线圈进出对调,则电表不转。2、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C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电表反转。 内容的回复:见图2所示和图3所示。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将电度表电流线圈恢复原接线方式,并假设原电压线圈的接线顺序为:A、B、C,此时就是原先的接线状态,电度表不转。然后在此状态下,我将电压线圈的接线顺序进行改变:A、C、B——反转;B、A、C——不转;B、C、A——不转;C、A、B——不转;C、B、A——正转。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说明原先的电源相序改变了?期待您的解答。内容的回复:上述现象是您亲眼所见吗?如是,能否再具体些,测下功率因数值告知。

以上所述现象是本人亲自操作的,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8块表都是这样,C、B、A——正转。我没法测功率因数。

网友K:
对:N-DCS关于回复内容:对:世猫关于回复内容:对:N-DCS关于引用 世猫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N-DCS关于此故障原因到现在仍无人能够解释。而且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发现:1、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A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电表可以正转。如果同时也将C相电流线圈进出对调,则电表不转。2、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C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电表反转。 内容的回复:见图2所示和图3所示。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将电度表电流线圈恢复原接线方式,并假设原电压线圈的接线顺序为:A、B、C,此时就是原先的接线状态,电度表不转。然后在此状态下,我将电压线圈的接线顺序进行改变:A、C、B——反转;B、A、C——不转;B、C、A——不转;C、A、B——不转;C、B、A——正转。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说明原先的电源相序改变了?期待您的解答。内容的回复:上述现象是您亲眼所见吗?如是,能否再具体些,测下功率因数值告知。 内容的回复:以上所述现象是本人亲自操作的,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8块表都是这样,C、B、A——正转。我没法测功率因数。内容的回复:

1)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ACB

IAUACCOS(150°+Φ)+ICUBCCOS(150°+Φ)

=IU(-COS30°COSΦ-Sin30°SinΦ-COS30°COSΦ-Sin30°SinΦ)

=-2IU (COS30°COSΦ+ Sin30°SinΦ)

=-2IU COS(30°-Φ)

表反转

2)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BAC

IAUBACOS(30°+Φ)+ICUCACOS(30°+Φ)

=2IU COS(30°+Φ)

Φ=60°(COSΦ=0.5),表不转。

3)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BCA

IAUBCCOS(90°+Φ)+ICUACCOS(150°-Φ)

=IU【-SinΦ-COS(30°+Φ)】

Φ=60°(COSΦ=0.5),表反转。

4)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CAB

   IAUCACOS(Φ-30°)+ICUBACOS(90°+Φ)

=IU【COS(30°-Φ) -SinΦ

Φ=60°(COSΦ=0.5),表不转。

5)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CBA

 IAUCBCOS(90°-Φ)+ICUABCOS(90°-Φ)

=2IUSinΦ

Φ=60°(COSΦ=0.5),表正转。

由于表正确接线时,

P=IAUABCOS(30°+Φ)+ICUCBCOS(30°-Φ)

=IU(COS30°COSΦ-Sin30°SinΦ+COS30°COSΦ+Sin30°SinΦ)

=2IU COS30°COSΦ

=3IU COSΦ

5)情况下,表虽然正转,P==2IUSinΦ,显然不是表的正确读数,故不能说明原先的电源相序改变了。

楼主:
对:世猫关于回复内容:对:N-DCS关于回复内容:对:世猫关于回复内容:对:N-DCS关于引用 世猫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N-DCS关于此故障原因到现在仍无人能够解释。而且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发现:1、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A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电表可以正转。如果同时也将C相电流线圈进出对调,则电表不转。2、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C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电表反转。 内容的回复:见图2所示和图3所示。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将电度表电流线圈恢复原接线方式,并假设原电压线圈的接线顺序为:A、B、C,此时就是原先的接线状态,电度表不转。然后在此状态下,我将电压线圈的接线顺序进行改变:A、C、B——反转;B、A、C——不转;B、C、A——不转;C、A、B——不转;C、B、A——正转。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说明原先的电源相序改变了?期待您的解答。内容的回复:上述现象是您亲眼所见吗?如是,能否再具体些,测下功率因数值告知。 内容的回复:以上所述现象是本人亲自操作的,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8块表都是这样,C、B、A——正转。我没法测功率因数。内容的回复:1)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A、C、BIAUACCOS(150°+Φ)+ICUBCCOS(150°+Φ)=IU(-COS30°COSΦ-Sin30°SinΦ-COS30°COSΦ-Sin30°SinΦ)=-2IU (COS30°COSΦ+ Sin30°SinΦ)=-2IU COS(30°-Φ)表反转2)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B、A、CIAUBACOS(30°+Φ)+ICUCACOS(30°+Φ)=2IU COS(30°+Φ)当Φ=60°(COSΦ=0.5),表不转。3)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B、C、AIAUBCCOS(90°+Φ)+ICUACCOS(150°-Φ)=IU【-SinΦ-COS(30°+Φ)】当Φ=60°(COSΦ=0.5),表反转。4)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C、A、B   IAUCACOS(Φ-30°)+ICUBACOS(90°+Φ)=IU【COS(30°-Φ) -SinΦ】当Φ=60°(COSΦ=0.5),表不转。5)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C、B、A IAUCBCOS(90°-Φ)+ICUABCOS(90°-Φ)=2IUSinΦ当Φ=60°(COSΦ=0.5),表正转。由于表正确接线时,P=IAUABCOS(30°+Φ)+ICUCBCOS(30°-Φ)=IU(COS30°COSΦ-Sin30°SinΦ+COS30°COSΦ+Sin30°SinΦ)=2IU COS30°COSΦ=√3IU COSΦ5)情况下,表虽然正转,P==2IUSinΦ,显然不是表的正确读数,故不能说明原先的电源相序改变了。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看来目前表虽然在正传,但是计量肯定不准,请问一下真正的故障原因是什么?是怎样产生的这种情况?我的上级变电站采用的SVC无功补偿,这种情况和上级变电站有关系吗?

网友K:
对:N-DCS关于回复内容:对:世猫关于回复内容:对:N-DCS关于回复内容:对:世猫关于回复内容:对:N-DCS关于引用 世猫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N-DCS关于此故障原因到现在仍无人能够解释。而且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发现:1、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A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电表可以正转。如果同时也将C相电流线圈进出对调,则电表不转。2、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C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电表反转。 内容的回复:见图2所示和图3所示。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将电度表电流线圈恢复原接线方式,并假设原电压线圈的接线顺序为:A、B、C,此时就是原先的接线状态,电度表不转。然后在此状态下,我将电压线圈的接线顺序进行改变:A、C、B——反转;B、A、C——不转;B、C、A——不转;C、A、B——不转;C、B、A——正转。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说明原先的电源相序改变了?期待您的解答。内容的回复:上述现象是您亲眼所见吗?如是,能否再具体些,测下功率因数值告知。 内容的回复:以上所述现象是本人亲自操作的,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8块表都是这样,C、B、A——正转。我没法测功率因数。内容的回复:1)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A、C、BIAUACCOS(150°+Φ)+ICUBCCOS(150°+Φ)=IU(-COS30°COSΦ-Sin30°SinΦ-COS30°COSΦ-Sin30°SinΦ)=-2IU (COS30°COSΦ+ Sin30°SinΦ)=-2IU COS(30°-Φ)表反转2)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B、A、CIAUBACOS(30°+Φ)+ICUCACOS(30°+Φ)=2IU COS(30°+Φ)当Φ=60°(COSΦ=0.5),表不转。3)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B、C、AIAUBCCOS(90°+Φ)+ICUACCOS(150°-Φ)=IU【-SinΦ-COS(30°+Φ)】当Φ=60°(COSΦ=0.5),表反转。4)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C、A、B   IAUCACOS(Φ-30°)+ICUBACOS(90°+Φ)=IU【COS(30°-Φ) -SinΦ】当Φ=60°(COSΦ=0.5),表不转。5)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C、B、A IAUCBCOS(90°-Φ)+ICUABCOS(90°-Φ)=2IUSinΦ当Φ=60°(COSΦ=0.5),表正转。由于表正确接线时,P=IAUABCOS(30°+Φ)+ICUCBCOS(30°-Φ)=IU(COS30°COSΦ-Sin30°SinΦ+COS30°COSΦ+Sin30°SinΦ)=2IU COS30°COSΦ=√3IU COSΦ5)情况下,表虽然正转,P==2IUSinΦ,显然不是表的正确读数,故不能说明原先的电源相序改变了。 内容的回复:非常感谢您的解答,看来目前表虽然在正传,但是计量肯定不准,请问一下真正的故障原因是什么?是怎样产生的这种情况?我的上级变电站采用的SVC无功补偿,这种情况和上级变电站有关系吗?内容的回复:

从您几次改了表的接线后表转动情况来看,真正的故障原因是:A相电流极性反,即电流进线、出线反接。查看一下您的上级变电站无功补偿装置的功率因数,再将电度表的A相电流进、出线对调,三相电压相序恢复至原先状态,可算出正确的电度表计读数。

楼主:
对:世猫关于回复内容:对:N-DCS关于回复内容:对:世猫关于回复内容:对:N-DCS关于回复内容:对:世猫关于回复内容:对:N-DCS关于引用 世猫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N-DCS关于此故障原因到现在仍无人能够解释。而且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发现:1、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A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电表可以正转。如果同时也将C相电流线圈进出对调,则电表不转。2、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C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电表反转。 内容的回复:见图2所示和图3所示。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将电度表电流线圈恢复原接线方式,并假设原电压线圈的接线顺序为:A、B、C,此时就是原先的接线状态,电度表不转。然后在此状态下,我将电压线圈的接线顺序进行改变:A、C、B——反转;B、A、C——不转;B、C、A——不转;C、A、B——不转;C、B、A——正转。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说明原先的电源相序改变了?期待您的解答。内容的回复:上述现象是您亲眼所见吗?如是,能否再具体些,测下功率因数值告知。 内容的回复:以上所述现象是本人亲自操作的,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8块表都是这样,C、B、A——正转。我没法测功率因数。内容的回复:1)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A、C、BIAUACCOS(150°+Φ)+ICUBCCOS(150°+Φ)=IU(-COS30°COSΦ-Sin30°SinΦ-COS30°COSΦ-Sin30°SinΦ)=-2IU (COS30°COSΦ+ Sin30°SinΦ)=-2IU COS(30°-Φ)表反转2)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B、A、CIAUBACOS(30°+Φ)+ICUCACOS(30°+Φ)=2IU COS(30°+Φ)当Φ=60°(COSΦ=0.5),表不转。3)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B、C、AIAUBCCOS(90°+Φ)+ICUACCOS(150°-Φ)=IU【-SinΦ-COS(30°+Φ)】当Φ=60°(COSΦ=0.5),表反转。4)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C、A、B   IAUCACOS(Φ-30°)+ICUBACOS(90°+Φ)=IU【COS(30°-Φ) -SinΦ】当Φ=60°(COSΦ=0.5),表不转。5)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C、B、A IAUCBCOS(90°-Φ)+ICUABCOS(90°-Φ)=2IUSinΦ当Φ=60°(COSΦ=0.5),表正转。由于表正确接线时,P=IAUABCOS(30°+Φ)+ICUCBCOS(30°-Φ)=IU(COS30°COSΦ-Sin30°SinΦ+COS30°COSΦ+Sin30°SinΦ)=2IU COS30°COSΦ=√3IU COSΦ5)情况下,表虽然正转,P==2IUSinΦ,显然不是表的正确读数,故不能说明原先的电源相序改变了。 内容的回复:非常感谢您的解答,看来目前表虽然在正传,但是计量肯定不准,请问一下真正的故障原因是什么?是怎样产生的这种情况?我的上级变电站采用的SVC无功补偿,这种情况和上级变电站有关系吗?内容的回复:从您几次改了表的接线后表转动情况来看,真正的故障原因是:A相电流极性反,即电流进线、出线反接。查看一下您的上级变电站无功补偿装置的功率因数,再将电度表的A相电流进、出线对调,三相电压相序恢复至原先状态,可算出正确的电度表计读数。 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您非常博学,以后有问题再向您请教。

网友K:
对:N-DCS关于回复内容:对:世猫关于回复内容:对:N-DCS关于回复内容:对:世猫关于回复内容:对:N-DCS关于回复内容:对:世猫关于回复内容:对:N-DCS关于引用 世猫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N-DCS关于此故障原因到现在仍无人能够解释。而且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发现:1、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A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电表可以正转。如果同时也将C相电流线圈进出对调,则电表不转。2、在电度表原接线状态下,只将C相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对调接入,则电表反转。 内容的回复:见图2所示和图3所示。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将电度表电流线圈恢复原接线方式,并假设原电压线圈的接线顺序为:A、B、C,此时就是原先的接线状态,电度表不转。然后在此状态下,我将电压线圈的接线顺序进行改变:A、C、B——反转;B、A、C——不转;B、C、A——不转;C、A、B——不转;C、B、A——正转。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说明原先的电源相序改变了?期待您的解答。内容的回复:上述现象是您亲眼所见吗?如是,能否再具体些,测下功率因数值告知。 内容的回复:以上所述现象是本人亲自操作的,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8块表都是这样,C、B、A——正转。我没法测功率因数。内容的回复:1)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A、C、BIAUACCOS(150°+Φ)+ICUBCCOS(150°+Φ)=IU(-COS30°COSΦ-Sin30°SinΦ-COS30°COSΦ-Sin30°SinΦ)=-2IU (COS30°COSΦ+ Sin30°SinΦ)=-2IU COS(30°-Φ)表反转2)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B、A、CIAUBACOS(30°+Φ)+ICUCACOS(30°+Φ)=2IU COS(30°+Φ)当Φ=60°(COSΦ=0.5),表不转。3)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B、C、AIAUBCCOS(90°+Φ)+ICUACCOS(150°-Φ)=IU【-SinΦ-COS(30°+Φ)】当Φ=60°(COSΦ=0.5),表反转。4)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C、A、B   IAUCACOS(Φ-30°)+ICUBACOS(90°+Φ)=IU【COS(30°-Φ) -SinΦ】当Φ=60°(COSΦ=0.5),表不转。5)A相电流极性反,将电压线圈接线顺序A、B、C变为C、B、A IAUCBCOS(90°-Φ)+ICUABCOS(90°-Φ)=2IUSinΦ当Φ=60°(COSΦ=0.5),表正转。由于表正确接线时,P=IAUABCOS(30°+Φ)+ICUCBCOS(30°-Φ)=IU(COS30°COSΦ-Sin30°SinΦ+COS30°COSΦ+Sin30°SinΦ)=2IU COS30°COSΦ=√3IU COSΦ5)情况下,表虽然正转,P==2IUSinΦ,显然不是表的正确读数,故不能说明原先的电源相序改变了。 内容的回复:非常感谢您的解答,看来目前表虽然在正传,但是计量肯定不准,请问一下真正的故障原因是什么?是怎样产生的这种情况?我的上级变电站采用的SVC无功补偿,这种情况和上级变电站有关系吗?内容的回复:从您几次改了表的接线后表转动情况来看,真正的故障原因是:A相电流极性反,即电流进线、出线反接。查看一下您的上级变电站无功补偿装置的功率因数,再将电度表的A相电流进、出线对调,三相电压相序恢复至原先状态,可算出正确的电度表计读数。 内容的回复:谢谢您!您非常博学,以后有问题再向您请教。 内容的回复:

不必客气,我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