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一个西门子200cn的plc设定了4级密码,知道密码如何4级密码。

楼主(2012-03-28):
                         我把一个西门子200cn的plc不小心设定了4级密码,我知道密码如何取消4级密码,,谢谢高手,,,

网友A:
如果有原程序,清除PLC内程序重新下载

楼主:
对:王者之师——玉树哥关于如果有原程序,清除PLC内程序重新下载 内容的回复:

没有原程序呀,,,

网友B:
知道 密码   怎么会取消不了呢    把密码设置为空    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辉关于知道 密码   怎么会取消不了呢    把密码设置为空    不就可以了

   我要里面的程序,,4级密码,知道密码也上载不了的,请问怎么上载?我对西门子不是太plc了解

网友D:
必须把4级密码降为3级密码,不然没有输入密码窗口。拆除EPROM芯片,修改BIN程序。

网友E(2015-01-11):
可以的,联系QQ783328480,这个不复杂,现在常有人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