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CNC到底哪一种更有竞争优势呢

楼主(2012-03-28):
最近看到一款机器,两个伺服,没有联动和差补要求,30个DI, 30个DO,就是顺序动作。

一家公司是用西门子S7-200开发的,程序挺复杂,而且成本也很高。

另一家公司是用广州数控的CNC开发的,用了很多M代码,程序很简单,成本也低。

这两家公司做的机器在机械上是完全一样的。

PLC和CNC到底哪一种更有竞争优势呢?

网友A:
既然可以用广数的CNC,为什么不能考虑国产的PLC呢? 成本肯定远低于S7-200,比广数的CNC可能也有优势。

网友B:
同样的项目,两种开发方式。这就要看使用客户观念!崇洋迷外者必定用洋货,还有先涉足哪种方式必选哪种。中小私企必选广数,大私企、国企最大可能的选西门子plc!两种方式都有自己的特点。cnc自带人机对话,熟悉数控命令即可现场改变运行方式定位准确不需要大动干戈。当然plc也可以实现人机对话实现与cnc控制同样功能,但改变程序需要编程专业人员,与cnc比较还欠缺了点。cnc实现的现场非专业人员人机对话。plc实现的专业人员的人机对话。cnc控制是一种完整的控制。plc控制只是种专机控制。一个是整套的完机一个是专机。一个是cnc航空母舰一个是plc巡洋舰。需要哪种选哪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项目,两种开发方式。这就要看使用客户观念!崇洋迷外者必定用洋货,还有先涉足哪种方式必选哪种。中小私企必选广数,大私企、国企最大可能的选西门子plc!两种方式都有自己的特点。cnc自带人机对话,熟悉数控命令即可现场改变运行方式定位准确不需要大动干戈。当然plc也可以实现人机对话实现与cnc控制同样功能,但改变程序需要编程专业人员,与cnc比较还欠缺了点。cnc实现的现场非专业人员人机对话。plc实现的专业人员的人机对话。cnc控制是一种完整的控制。plc控制只是种专机控制。一个是整套的完机一个是专机。一个是cnc航空母舰一个是plc巡洋舰。需要哪种选哪种。

厉害

网友D:
这要看PLC程序的设计费是多少了,如果加上PLC本身的价格比广数CNC还要贵,那当然用广数CNC了。

网友E:
感觉差不多?没玩过 CNC 的飘过

网友F:
工控选型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也不一定追求品牌,当然国产质量不要断提高,一般中小项目支持国产也是不错的。

现在工控产品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易用,可以多了解些PLC,PAC,DCS系统,再根据情况选择会合适些,现在基本上是会哪一种就用哪一种,这也说的过去,有些产品编程复杂,会用也是一种骄傲,但对后期维护造成很大的不便。还是建议选用方便的产品。

技术交流:515540554@qq.com

网友F:
工控选型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也不一定追求品牌,当然国产质量要不断提高,一般中小项目支持国产也是不错的。

现在工控产品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易用,可以多了解些PLC,PAC,DCS系统,再根据情况选择会合适些,现在基本上是会哪一种就用哪一种,这也说的过去,有些产品编程复杂,会用也是一种骄傲,但对后期维护造成很大的不便。还是建议选用方便的产品。

技术交流:51554055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