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输出三相电压B相对地没电压

楼主(2012-03-28):
隔离变压器输出三相电压A对地220V,C对地220V,B对地为零,请教各位师傅解答

网友A:
输出AC、AB、BC之间电压多少?讲的详细一点。

网友B:
隔离变压器输出如果与地是绝缘的,与地测出的电压是感应电压,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C:
我想知道,输出三相电压是多少的?我感觉应该是 输出应该是380V和220V 这样就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输出AC、AB、BC之间电压多少?讲的详细一点。

关键是AC、AB、BC间的电压。

网友E:
测量一下三相之间的电压吧,怀疑B相接地了

网友F:
有可能是B相接线头开路.如果是B相接地,那么变压器会严重发热或造成电源端跳闸.测量一下B相的电阻就清楚了.

网友G:
既然是隔离变压器,那么除了感应电压,对地就不应该有明显的高电压,否则这隔离变压器就白叫了.看你量的,严重怀疑你B相直接接地了或者是通过设备接地了。

网友H:
是不是B相作为单相的公共线接到了很多外围负载?

这个时候B相对地的分布电容比较大二另外两相由于都经过开关接到负载,开关不接通的时候这两项对地分布电容小,所以B对地电压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B相作为单相的公共线接到了很多外围负载?这个时候B相对地的分布电容比较大二另外两相由于都经过开关接到负载,开关不接通的时候这两项对地分布电容小,所以B对地电压小。

B相接地的缘故;

网友J:
底座接地,断开负载重新测量一下看电压是多少

网友K:
应该是B相接地,B相接地也是一种保护,防止电源侧的高电压大电流串入二次侧有效地起到了隔离的效果。因为采用B相接地保护时,在测量相电压的时候B相的电压是0,但是在测量线电压的时候AB,BC,CA的电压是相等的。在电力系统中的PT就是采用这种接法的。

网友L:
支持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