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起重机小车走不动问题分析

楼主(2012-03-28):
我这有个16/3.2T桥式起重机大修、改造后装在新的场地进行使用,其他机构运行正常,小车使用的YZR型2.2KW电机,串电阻凸轮控制器控制,现在主钩吊8T左右小车就基本上走不动了,感觉小车走车很不给力。抛开机械可能出现的问题,电气上有什么毛病会出现这样的故障?请各位高手给予分析,谢谢!

自我分析:1.是否小车电机电阻接线错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2.我计算过这个吨位的车小车一般使用的是3.7KW电机,但是现场的师傅说是以前他们小车2.2KW电机主钩吊15T重物小车照样走的很正常,所以是不是电机小了我也不敢肯定了,请各位朋友分析下,再次感谢!

网友A:
个人意见是

1、小车电动机绕组所串接电阻接线存在问题,其实接线也很简单,不妨重新检查一遍;

2、小车电动机自身问题,比如转子集电环接触是否好,碳刷是否磨损过大,弹簧压力是否合适;

在启动过程中存在什么异常吗,声音过大,电机过热,一些过电流继电器跳闸吗,断路器跳闸吗?

楼主:
电机绕组电阻就3根线,接在电阻上的位置不一样是否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B:
可不可以把故障现象描述准确点,是否只有吊8吨走不动?吊其他吨位的能,从标准配置来说,是有点小,小车运行一般算下来为YZR132M2-6/ 4KW。你可以用钳形电流表去测量下吊8吨时电机的定子电流为好多,达到名牌上面的额定电流没得。3相电机电流平衡不,一部分一部分,分开来找原因,先判断电机的好坏,看下你转子串接的电阻值,个组抽头,测量下电阻值,然后检查凸轮,各个档位加速是不是按照凸轮短接的顺序切除电阻的。

网友C:
1、“看下你转子串接的电阻值,个组抽头,测量下电阻值,然后检查凸轮,各个档位加速是不是按照凸轮短接的顺序切除电阻的。”,这个建议好;

2、电阻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要合适;

3、可以检测一下电机电流,与额定电流比较,在1-3倍的范围为好!

网友D:
测量定子,转子电流即可判断是否电气故障。

网友E:
转子全部短接了看看走不走得动

网友F(2016-04-19):
桥式起重机问题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