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通技术问题

楼主(2012-03-28):
一个PLC通过RS485一个串口,能否跟两个触摸屏相联。即:PLC连一个屏的COM1;从这个屏的COM3再去连另一个屏的COM1。谢谢!如不行,该如何连接呢?

网友A:
关键还是要看你的通信协议。

网友B:
这个是威纶通一机多屏功能,具体操作请参照EB8000软件,菜单栏--“说明”--“帮助主题”--“功能指导”--“HMI一机多屏(主-从模式)”

如果是8000系列的屏,直接添加远端PLC,用以太网连接,更方便。

网友C:
没用过,不清楚。学习了。

网友D(2012-05-02):
我是第一次用威纶产品,请问大师们:读取地址是用屏的地址还是用设定的PLC地址?写入地址呢?

网友D:
注明一下,我用的是MT6070iH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使用的是位状态切换开关吧,要操作PLC,就写PLC地址,要操作触摸屏就写触摸屏地址。

读取也一样。

网友D:
谢谢。我是操作PLC,但我写PLC地址,在屏上就不出图案,写屏地址就有图案,这又是为何?望能给予无私的帮助!

网友E:
对:周恒树关于谢谢。我是操作PLC,但我写PLC地址,在屏上就不出图案,写屏地址就有图案,这又是为何?望能给予无私的帮助!内容的回复:

你把程序下载到触摸屏后,如果没有连接PLC,是不会显示使用到PLC地址的元件的,你把通讯线连上就可。

网友G:
可以的  再说也有教程啊  威纶通的触摸屏怎么样啊  一人一个说法

网友H:
好象应该两个屏分别连接到PLC不同的通讯口上吧!PLC连屏,再通过屏连另一个屏,好象没见过.

网友I:
一机多屏是可以的 主站从站

免费试用,本次活动仅限于苏州地区 拨打我们热线我们将在1-2天送到贵公司

详情咨询丛先生

服务热线:0512-68052685-803

传    真:0512-68781865-808

联 系 人:丛先生

业 务 QQ:1289794504

手  机:15995757306

网    址:http://www.szmb.icoc.cn/

地  址:苏州市高新区滨河路625号创业大厦322室

门市地址:苏州高新区赛格电子市场1期1B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