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N 15P11S-4CX变频器端子如何使用2

楼主(2012-03-28):
如题,变频器的Y1端子与CM可否控制继电器的线圈?求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A:
Y1-Y4端子是晶体管输出,最大负载电流50mA。

楼主:
我想用变频器控制两台泵,控制部分怎么接线

网友A:
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泵吗?

实现什么功能呢?

楼主:
是的   变频供水

网友A:
恒压供水要用到变频器内部的PID功能。

变频一拖二控制就是变频器启动1#水泵,当1#水泵运行达到50Hz后水压达不到设定值,就将1#泵转为工频控制,变频器启动2#泵,当水压超高时降低频率或是停止一台电机实现恒压供水。

富士的变频器在供水方面好像做的不是很好,现在有好多变频器专为供水控制做的供水控制板实现变频一拖二或者一拖三等恒压供水,比较简单。

如果用富士的要实现这个功能可以加个PLC来实现控制。

楼主:
 哦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