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海科帝TC9000--V80全自动张力控制器

楼主(2012-03-28):
上海科帝TC9000--V80全自动张力控制器用在单层打孔机上,最近老出现一个问题:当日生产结束机器断电或者任意时间机器断电超过5分钟,再次开机时实际张力达到最大值,但显示的是0。需要重新调整才能用。

机器是烟台的,厂家解决不了,让找张力生产厂家:上海科帝

上海厂家人员说这是日本产品:达到了使用次数或是时间超出,这个故障就会出现(程序自带的功能),让换新的。

请教各位高手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怎么处理?非得换新的?

楼主:
图片如下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A:
就是换也不能再换这种型号,这个厂家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换也不能再换这种型号,这个厂家的东西了。

是啊,竟然这样做,好歹我给改了下,还能凑服用,原先需要调整半小时以上,真气人,改后调整不用1分钟

但每次断电时间一长,就得重新调整

只是不知道他说的这个到了时间或次数是不是真的?

网友B:
日本产品:达到了使用次数或是时间超出,这个故障就会出现(程序自带的功能),这个是上海厂家的一面说辞,觉得产品不应该是这样的,那不是砸自己牌子吗?等用过的高手解答。

楼主:
谢谢黄工,我也这么想,真要是这样就麻烦了,<此处内容被屏蔽>程序太费事,这里就这一台机器,估计还不够<此处内容被屏蔽>费用。

因此麻烦大家知道这种情况的给解释下,免得修起来兜圈子。

网友C(2019-05-02):
内部电池没电了吧?时间也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