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跟输出力矩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2012-03-28):
我想了解一下电机输出力矩跟转速有什么关系。

变频器启动的时候输出力矩跟直接额定转速启动的输出力矩有什么大小区别没有?

网友A:
就我所接触到的伺服电机都是额定扭矩,即不作扭矩伺服时,其输出扭矩为一恒值,额定功率/额定角速度,当伺服电机运行速度超过额定转速时,其输出扭矩会下降。

楼主:
...我说的是变频器控制的电机 也就不是伺服电机了

网友B:
变频器直接控制普通电机,我觉的这个力矩不太稳定,速度高的时候力矩必然下降,应用的时候非常明显。如果负载突然增大,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力矩不能迅速增大,响应时间稍慢。。当然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在这方面的差别还是蛮大的。。以前做过一个测试,当额定功率给额定转速时,力矩输出最大,然后速度增高,力矩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