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W伺服电机速度闭环求助

楼主(2012-03-28):
       各位大哥,小弟目前用自己的控制器调试200W的伺服电机,用的是2500线的编码器,速度闭环用PI算法,但是参数怎么整,不管高速还是低速,速度波动都有15RPM以上,特别是运行在15RPM时,更加严重。以前调试了好几个1000W以上的电机,转速都没有如此恶劣,也只有几转波动。现在有几个疑惑,望不吝赐请:

 1  : 把电流环增益调得反应快,再做速度环时,电机低速运行时,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是电机惯量小,电流增益大的原因?还是电机本身做的不好(测相电压时,显波器上的波形是一个低频率的大幅度的正弦波,叠加一个频率小幅度的正弦波,不像样,测线电压时,波形还是较好的),增益调小后,声响也就小了很多。

2:在15RPM目标速度运行于速度环时(空转),观测电流环的IQ波形,20mA多电流波动,就导致速度波动10RPM多,是电机惯量较小的原因,还是什么摩擦力,死区时间这些原因的作用?搞不清是谁导致的?

3 :像200W ,400W的小功率电机,用2500线的编码器,速度波动能不能做到5RPM以内呢?

楼主:
大神们,求教!!!!

网友A:
速度采样频率是多少?采样方法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恩 大哥,最长10ms 采一次,采样两个脉冲,得出时间间隔,反馈的速度验证过是正确的。现在发现,每隔60 度电角度,速度莫名其妙的大幅度波动,波动之后,速度回归平稳,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60*【1/(4*2500)】/10E-3=0.6rpm,速度检测的名义分辨率不低了。

关键是10ms太长,该电机和驱动器构成的伺服系统的速度环阶跃时间常数还没这么长,以至于在10ms之内,系统出于(半)开环状态,实际速度已不可控,或者速度波动的频率已高于此。

2500线反馈的伺服,低速稳定性是个问题。

至于每60度一次的大幅波动,个人猜想,可能和SVPWM的6扇区过渡,或死区时间对6扇区过渡矢量的影响有关。

楼主:
对:波恩关于60*【1/(4*2500)】/10E-3=0.6rpm,速度检测的名义分辨率不低了。关键是10ms太长,该电机和驱动器构成的伺服系统的速度环阶跃时间常数还没这么长,以至于在10ms之内,系统出于(半)开环状态,实际速度已不可控,或者速度波动的频率已高于此。2500线反馈的伺服,低速稳定性是个问题。至于每60度一次的大幅波动,个人猜想,可能和SVPWM的6扇区过渡,或死区时间对6扇区过渡矢量的影响有关。内容的回复:

谢谢波恩大哥的分析,我再试试看

楼主:
对:波恩关于60*【1/(4*2500)】/10E-3=0.6rpm,速度检测的名义分辨率不低了。关键是10ms太长,该电机和驱动器构成的伺服系统的速度环阶跃时间常数还没这么长,以至于在10ms之内,系统出于(半)开环状态,实际速度已不可控,或者速度波动的频率已高于此。2500线反馈的伺服,低速稳定性是个问题。至于每60度一次的大幅波动,个人猜想,可能和SVPWM的6扇区过渡,或死区时间对6扇区过渡矢量的影响有关。内容的回复:

查看了一下速度波动时,SVPWM的扇区状态,果如大哥所料,扇区过渡时,速度出现较大的波动。大哥,是不是要做死区时间的补偿算法? 以前看过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印象中都觉得高深,不实用,大哥,有什么好的资料文献推荐吗?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理论文章却有不少,但未必实用。如果有兴趣,不妨捅捅。

个人经验: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死区时间。

速度环PI 增益越高,死区造成的过零电流畸变越小,电流正弦度越好。

楼主:
对:波恩关于理论文章却有不少,但未必实用。如果有兴趣,不妨捅捅。个人经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死区时间。速度环PI 增益越高,死区造成的过零电流畸变越小,电流正弦度越好。内容的回复:

谢谢大哥

网友C:
在不满载的情况下,死区的影响往往被夸大。速度不稳定的因素如下:

1、PI参数;

2、控制周期不能太长,10ms太长,建议1ms以内;

3、在低速时需要做滤波补偿,这个是必须的,即使你的编码器精度提高十倍也必须!

4、电流环控制不良,影响它的有取样精度、AD精度、电流环Pi参数、磁场零点偏移角。你在UVW霍尔信号变化时有没有对角度调整的处理,如果有就有偏移角不准的嫌疑;

5、抗负载干扰的前馈处理环节有吗?

6、惯量是变化的还是稳定的,如果是变化的速度环PI要特殊处理。

网友C:
在不满载的情况下,死区的影响往往被夸大。速度不稳定的因素如下:

1、速度环PI参数;

2、控制周期不能太长,10ms太长,建议1ms以内;

3、在低速时需要做滤波补偿,这个是必须的,即使你的编码器精度提高十倍也必须!

4、电流环控制不良,影响它的有取样精度、AD精度、电流环Pi参数、磁场零点偏移角。你在UVW霍尔信号变化时有没有对角度调整的处理,如果有就有偏移角不准的嫌疑;

5、抗负载干扰的前馈处理环节有吗?

6、惯量是变化的还是稳定的,如果是变化的速度环PI要特殊处理。

楼主:
对:芝麻开门关于在不满载的情况下,死区的影响往往被夸大。速度不稳定的因素如下:1、速度环PI参数;2、控制周期不能太长,10ms太长,建议1ms以内;3、在低速时需要做滤波补偿,这个是必须的,即使你的编码器精度提高十倍也必须!4、电流环控制不良,影响它的有取样精度、AD精度、电流环Pi参数、磁场零点偏移角。你在UVW霍尔信号变化时有没有对角度调整的处理,如果有就有偏移角不准的嫌疑;5、抗负载干扰的前馈处理环节有吗?6、惯量是变化的还是稳定的,如果是变化的速度环PI要特殊处理。内容的回复:

电机在满载的情况下,当然速度波动不大,但在空载或轻负载的情况下(实际应用并非都满载),死区影响不得不考虑,
2: 在 10RPM或更低的情况下,2500线编码器,控制周期1MS 内,速度反馈都没来?

3: 低速滤波处理,没试过,速度反馈起码有好几个MS,再滤波,怕延迟太大

4:角度只用Z校正

5:怎么做“抗负载干扰的前馈处理环节”

6: 惯量是变化 的,又如何特殊处理

网友C:
在负载恒定的情况下,包括轻载,对SVPWM来说,死区只要不是太大,调制频率不太低,控制速度经PI调节输出PWM波形经滤波放大后你可以观察到基本是正弦的。这个证明死区对你的速度控制影响可以忽略,包括轻载。在电流环正常的情况下,空轴什么都不接,还造成轻载速度不稳定,根本的原因是阻力矩(摩擦为主)的波动和你力矩的响应不实时,2500线增量编码器的精度在控制周期1ms时,6转以上才至少来一个脉冲,如果控制周期在10ms,那么同样是6转他可以平均来10个脉冲。此时1ms、10ms的各有优缺点,1ms周期:响应更快,因为下一个1ms控制会做新的调整,但是低速测出的速度波动就比较明显;10ms周期:即使不滤波,测出的速度对比1ms周期来说相当于做了平均值滤波,测出的速度更准,当然它对速度的调节有必然迟缓,当力矩波动时尤为明显。所以折中的办法就是控制周期选1ms,但是需要增加测速的准确度,最关键的低速测量方法就是以脉冲捕获来测速,而不是以1ms的内的脉冲个数来测速,测出的速度再适度滤波,目的就是使低速控制时不要过度反应。

不管是Z还是UVW,你的电角度起始点标定得不准都会影响速度控制,因为电流环已经不对了。

前馈就是当干扰力来时,你不管反馈如何直接调节前一个环路的分量。

惯量变化时它带了哪些变化?同样的力矩情况下,加速度却变化了,那么控制效果也会劣化。这个需要更复杂的实时辨识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