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冗余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2-03-28):
S7 Redundancy   //    WINCC V7.0 RT 512   //  WINCC V7.0 RC512    //  WINCC7.0 Redundancy  是400H冗余系统的软件目录,求教WINCC7.0 Redundancy  是干什么的,我要是用TCP/IP通讯是不是可以不用这个软件,网卡是CP1613,还要那个simatic NET的软件吗,买CP1613的时候是不是要送个驱动,就不需要那个simatic NET的软件了吧。。。。。

网友A:
记的1613光盘是带驱动的。没用过wincc 7.0~

网友B:
simatic NET  里面有PC STATION的软件  ,做冗余要用这个,以前做过冗余:CP1613  一个 ,工控机一台,400机架两套,S7 Redundancy   这里面有冗余的授权

网友C:
应该是redconnect授权(simaticnet的一个组件)